皮卡坦克炮玩具车初级改装

楼主(2015-11-23):
    六岁的儿子已积攒到七、八辆玩具车,玩起了不好控制,效果不好。由于我平时也玩玩航模,比较起来玩具车缺点够多:
    1、遥控器手感差,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时候还相互干扰;需要经常找遥控器,不同遥控器虽都能用,不是左右不对就是前进后退不对;
    2、不能控制玩具车的快慢,不能控制方向大小,不好控制,儿子开着不过瘾。
  于是有了改装玩具车的想法,虽有一些航模知识基础,但毕竟有差别,改造玩具车需要什么配件,没有现成的教程,还是在网上费了不少功夫才搞定,于是将自己的低成本改装过程写下来娱乐娱乐,供同样想这样干的人参考,车模发烧友请飘过不要喷哦,兴趣点不错,发烧程度不同,呵呵。
    既然是简单的改装,玩具车底盘、车壳、轮子等均需保留,不追求暴利的马达也可保留,其他的就要扔掉更换。
  先列必须配件清单:
  1、2.4G枪控遥控器一套,因为就玩玩而已,在富斯GT2、GT2B、MT305等入门级别的枪控中选择了MT305三通枪控(价格便宜,才99元)。
  2、有刷电调,用于控制玩具车马达,可以遥控马达不同速度的前进后退。一般玩具车马达型号为130、260或380等,选择32元的小巧20A带刹车有刷电调足够了。
  3、舵机,用于替换玩具车方向控制用,利用已有银燕舵机,没有的话可以买几元一个的辉盛舵机,确实便宜,但质量差,航模一般不会用的,玩具车不怕失控还好。
  4、JST接线头,这个记得也需要买几根(便宜,5元好几对),用于电池盒、马达与电调等的连接用(方便拆卸,也可以选择焊死)。
     如上几种配件的连接图
  既然改装,也要考虑一些花哨的配件喽,我选了下面几种。
  1、车灯。很多种,有与遥控联动的,有可以直接插遥控接收机的,我选了简单的直接插接收机4灯的(10元)。
  2、可发射BB弹的坦克炮台,这个有意思,之前搜出100多的很贵,后来发现5元一个的,太便宜了,速度买了2个,结果买了后卖家马上涨了一倍(还是便宜)。BB弹发射威力效果不怎么样,但儿子玩也够了。设计上也有点问题,两节电池带动一个130马达就发射很快,还是拆开后干掉了一半齿轮,发射速度降了一半才算正常。
  控制炮台发射需要开关,在网上搜到了遥控微动开关(1.5元),再配上一个舵机插第三通道控制,供电简单的接了电源盒的其中两节电池供电。
  后来搜到了有遥控电子开关(20多元)更方便,直接插到接收机第三通道搞定(所以枪控至少要买三通道的,我在淘宝上还搜到了可以将一个通道扩展为两个通道的宝贝,第三通道开关压一下,连压两下控制两条线路;可惜MT305第三通道开关不是压的;舍得投入的可以直接买四通道的枪控,不用折腾,但用这个还可以扩展为5通道的了)。
    另外一般改装必须的工具还有:电烙铁、胶枪、热缩管、胶水、魔术贴等。
    买配件总成本近200元,没有一家店有所有配件,邮费花了不少;哈哈,比直接买辆玩具车贵多了,但直接买车可享受不了改装过程的乐趣。
    配件说完了,剩下的就是动手改装。我想既然有改装念头的人动手能力都较强,直接上图。
改装方向,几块木头,把舵机卡得稳稳的,遥控器方向微调下搞定。

第三通道舵机,开关打开刚好压住微动开关,炮台发射BB弹(连射哦),胶枪直接粘牢。

接收机、有刷电调用魔术贴粘在底盘上。

这就是成品了,皮卡大炮,是不是有点中东战车的味道。

网友A:
有爱心有动手能力的好老爸,赞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爱心有动手能力的好老爸,赞一个!

谢谢夸奖,和儿子一起玩一起动手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
<

网友B:
这贴好啊 我正好也有个 玩具遥控悍马 也想改 不知怎么下手呢 有机会请教一下老师~

网友C:
炮是其他玩具上的还是另外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炮是其他玩具上的还是另外买的?

买的,淘宝上搜“玩具坦克bb弹发射装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贴好啊 我正好也有个 玩具遥控悍马 也想改 不知怎么下手呢 有机会请教一下老师~

老师不敢当,一起研究研究。按帖子买配件,舵机插接收机一通道,电调插二通道即可。
<

网友D:
我也用小孩玩具车改过一个,跑起来很有范儿。缺点是不耐操,车轮连杆什么的全坏了,还没有配件,于是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小孩玩具车改过一个,跑起来很有范儿。缺点是不耐操,车轮连杆什么的全坏了,还没有配件,于是报废… ...

呵呵,所以改装玩具车要选质量好点的车。我这辆玩具皮卡车就很结实耐撞。即使坏了也没关系呀,所有配件都可再用到其他玩具车上
<

网友:
一直期待着这样的一个神贴 终于出现了 收藏了 !

网友E(2016-08-20):
请问用几节几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几节几v电池

就是普通充电5号电池,几节随意,节数越多马达动力越大,但最好不要超过电调和马达的电压规格。也可以用2s锂电池,放电能力比5号电池强多了。我的遥控船用5号电池发热就很厉害,遥控玩具车还好。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充电5号电池,几节随意,节数越多马达动力越大,但最好不要超过电调和马达的电压规格。也可以用2 ...

我已经有2s电池,动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有2s电池,动力不错

我舵机和你一样,电调也一样

网友(2020-03-22):
这个好 我也搞个bb弹去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