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侧摆的问题,

楼主(2015-11-23):
侧摆练习,一开始首先选择练习的方位是不是会成为你最终最熟练的方位?特别想请教多几位能做出正反两面十二点钟摆的朋友:后来练习的方位是不是始终不会超越开始练习的方位??

楼主:
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最熟练的侧摆面,要么就是旋翼头对自已而尾巴指向九点钟,要么就是脚架对着自己而尾巴指向三点钟。对吗?有例外的吗?

网友:
应该有例外的

网友:
我的最熟悉的是:旋翼头对自已而尾巴指向九点钟,这个摆了一年多的单一动作,点飞都不厌

楼主:
你是正九,还是反三?

网友A:
难道就没有旋翼头对着自己尾巴三点钟的???

网友B:
我觉得正九最容易,正三最难,因为我是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正九最容易,正三最难,因为我是日本手

我身边的模友,要么就是正九,要么就是反三,没有例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没有旋翼头对着自己尾巴三点钟的???

你是正九,还是反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正九,还是反三?

正九

楼主:
我是反三最熟。后来正反四位都练遍了。在模拟器上是没有分别的。但一上真机,只有正九可以比较接近反三的。正好我的朋友要么正九要么反三。这让我联想到:会不会是尾桨的风向决定了正九和反三的浮性是最大的????

网友:
不管是正九还是反三,对于初学者都是空白,怎么练都行,我个人就是正着反三,到这正九。

网友C:
何谓正九反三?这些专业术语哪里能学到?瞎摆了几年,不知道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谓正九反三?这些专业术语哪里能学到?瞎摆了几年,不知道名称

我也第一次听说,不过意会就明白了,所谓正九,就是旋翼头对着自己尾巴九点方向,反三就是机肚对着自己尾巴三点方向了嘛~

网友D:
正九正三都做 小飞机的确是正九容易一点点
550之类大机的话则没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谓正九反三?这些专业术语哪里能学到?瞎摆了几年,不知道名称

请问你最熟练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九正三都做 小飞机的确是正九容易一点点
550之类大机的话则没差

暂时还没有破我的猜想哦!正九是最主流的

网友C:
几点看尾巴是吗?
机头朝上,旋翼头面向自己,这叫正6吗?
那我最熟的就是正9,其次正6,反三不熟,日本手很别扭

网友E:
我正三最熟练,美国手
然后正九现在也非常熟练了,正在练习正四面钟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三最熟练,美国手
然后正九现在也非常熟练了,正在练习正四面钟摆中

难得遇上你是正三的。希望你试一下练习以最快的节奏来摆。最终,正三是不够正九快的???只是我觉得正九时尾桨是向地面吹风的,这样会增加了整机的浮性。使得摆的幅度更小都能够爬升,幅度小自然就能够比正三更快????拜托了,练一练,下次出来玩叫上我

网友:
一般都是所谓的正九,这种姿态基本不会炸鸡,哪怕会四面,十二位钟摆的也是有个最熟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得遇上你是正三的。希望你试一下练习以最快的节奏来摆。最终,正三是不够正九快的???只是我觉得正九 ...

尾桨向地吹增加浮力?!

网友:
我也是正九最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桨向地吹增加浮力?!

因为我发现正九和反三总能摆出正三反九所不能的速度节奏。

网友:
都这境界了

网友G:
第一反应都是正3吧,,大家右撇子习惯左转,鸡头就向左,侧摆下意识都是旋翼面对着自己啊,,

网友H:
一般都是桨面对着自己,尾巴指向9点顺手(小飞机),因为这个时候尾部为了克服大桨的扭矩会向尾巴管的右侧吹风使尾部保持静止,当这个方位钟摆的时候这个力,相当于也给了飞机一个升力把飞机托住,摆起来感觉比尾部指向3点桨面对着自己时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是桨面对着自己,尾巴指向9点顺手(小飞机),因为这个时候尾部为了克服大桨的扭矩会向尾巴管的右侧 ...

就是想证实这个是我个案,还是客观存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证实这个是我个案,还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完全没有练过反面摆的朋友,可以试试同时练三九点。希望再有人再证实:反三的浮性真的比反九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反应都是正3吧,,大家右撇子习惯左转,鸡头就向左,侧摆下意识都是旋翼面对着自己啊,,

试试正9

网友G:
不用试,,不管啥动作,只要机头向右,,就立马操蛋了,,,轻则动作变形,重则混乱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试,,不管啥动作,只要机头向右,,就立马操蛋了,,,轻则动作变形,重则混乱炸鸡

那就,反3。可能会比正3好的

网友I:
不知道其它人是不是这样,我的和楼主飞起来感受一样,正九反三摆得特别快,特别顺,角度小。

我是这样理解的

在悬停时,直升机尾桨在锁尾的同时,会产生一个分力使飞机横向平移。三轴系统就会使飞机倾斜,来消除平移。而且飞机体积越小,这个倾斜的角度起大。

飞机做定点自旋时,三轴系统有自旋优化来消除那个分力的影响。

飞机在做侧摆时,这个分力一样会影响到侧摆动作。飞机越大,影响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其它人是不是这样,我的和楼主飞起来感受一样,正九反三摆得特别快,特别顺,角度小。

我是这样理 ...

理解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一直钻上了牛角占:非要两种侧摆做出一样水准才上十二点和另外一面。相信钻上这个牛角占的模友应该不少。只因为我身边侧摆正三练习了好才时间都放手不下的模友真心不少。

网友:
看了這帖子~~
讓我想了好久...

我是正九開始練的,正向12點練了好久才能將機頭定在圓心~

正三卻練了很久都一直跟不上正九的速度與節奏!

可是開始練反向的十字鐘側擺後~反三卻意外的學得很快!!進步的速度完全超越練很久的正三...

我也一直搞不懂為何會這樣...

楼主:
我跟你,基本一样。只是我先反后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点看尾巴是吗?
机头朝上,旋翼头面向自己,这叫正6吗?
那我最熟的就是正9,其次正6,反三不熟,日本 ...

你说的很别扭的应该是正三,右手从右下向左上推扁圈,手指动作很难受。反三其实和正九的手法一样,都是从左下向右上画扁圈,只不过是脚架朝着自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别扭的应该是正三,右手从右下向左上推扁圈,手指动作很难受。反三其实和正九的手法一样,都是从 ...

尾巴指在几点位置就几,旋翼头朝向自己就是正,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巴指在几点位置就几,旋翼头朝向自己就是正,是吗?

是的,我觉得楼主的这种定义方法挺好,两个字可以包括所有的定点钟摆动作。或者说内外也可以,比如说内三、外九,一个意思

网友:
只会侧钟摆

网友(2016-06-13):
没有机头对着摆的吗

网友:
高手飞是没区别的,我9点方向摆了2年,比较熟练,3点会一年了还是觉得别扭。练的不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