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考虑做个高速双体风动船 【【【【已动工,更新图】】】】

楼主(2015-11-23):
动力方面:两个2600电机,两个正反6寸浆。3S电池单个电机推力大概900克左右。50A电机,遥控器设置成混控,这样可以不用买一拖二电调。那个好贵。
船身:12cm 。加两个虾脚宽大概40cm,船身类似我之前做的风动船加大,加长型。船身只打树脂胶,不打腻子,尽量减轻重量。
上一次做的风动速度在50KM左右,而且船身打了腻子之后一下变重了。这次的应该可以跑个80吧。只要不往天上飞起来就行。

网友:
想了解一下船的速度是如何测得呢?

楼主:
这是风动船大概尺寸和形状,和我第一次的放大型,船身重量尽量控制在800g以内,两个浆预计拉力才1.7公斤左右。 底盘参考双体cat的底盘结构,两个脚参考虾船的虾脚结构。如果造出来速度快的话我会加个尾翼。
做完这个考虑用28级发动机做个风动船

网友:
楼主,我会跟进的,我是新手,楼主罩我!

网友:
你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

网友A:
尾翼最好改成升降舵 配合双电机转向 省的一跑飞起来之后不好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翼最好改成升降舵 配合双电机转向 省的一跑飞起来之后不好降落

转弯用潜水舵来控制转向,还有一个办法,吧螺旋桨配合差速原理来转弯,这样转弯半径小一些

网友B:
支持边疆的兄弟
跑快容易,既快又稳就很难。滑撬触水点角度要注意,不能大于四度迎角。
太大的拉力没用的,这船阻力相对算是很小的,速度就要看最高速度时的拉力与船的阻力,个人看法用涵道风扇比双桨有优势。考虑下4000kv左右 70涵道风扇吧,4s 电池2200mah 45c ,整船的重量不会过8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边疆的兄弟
跑快容易,既快又稳就很难。滑撬触水点角度要注意,不能大于四度迎角。
太大的拉 ...

谢谢兄弟的点评。  不过我觉得用涵道太耗电了,想想4000kv的电池耗电也不一般。 螺旋桨比起涵道,前者效率高,后者推力大而且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点评。  不过我觉得用涵道太耗电了,想想4000kv的电池耗电也不一般。 螺旋桨比起涵道,前者效 ...

可你是双电机啊,动力系统也重了不少啊。你之前单电机配置遇到什么障碍没能达到目标呢? 还想问下你提到“底盘参考双体cat的底盘结构”具体是那方面?是指船底加空气隧道吗?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完工

网友(2016-01-19):
期待早日竣工

网友:
想快又是风动,为啥不加个水翼?

网友:
不错哦,好强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