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F3A

楼主(2015-11-23):
最近喜欢上了F3A,想入1款1米的小机,某宝上除了FMS就是启迪的了(FMS的太贵,启迪的后出轴,也不太好修补),请问除了这两款还有别的机型吗?

网友A:
你当真想用1米的机玩出F3A的动作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真想用1米的机玩出F3A的动作来吗?

入门练手用,玩航模不能一步到位的,有兴趣了再继续追

网友:
没什么推荐的。就那几个比较好飞的,你都提到了。
F3A还是1.6以上比较适合,但是如果降落和正常基本航线还没练习好,还是先从上单翼开始练习吧。

网友:
入门就选FMS的吧,价格虽高点,但做工很好,精确度高。

网友B:
想1米翼展的飞F3A就不要去想了,F3A最初级的入门级练习级,也是性价比最高的F3A练习机————“阿波罗 50”,就是最初级,性价比最高,没有之一。

网友:
我的那架阿波罗50电动版,从08年到现在已经飞了8年了,2000多个起落,安然完好。
我从接触模型第二个月就飞阿波罗50了,其实接触没几天就买了这个练习机,白天飞泡沫塞斯纳,走航线,晚上装阿波罗,装机就用了一个月,完美!第一架是OS55发动机,飞了一年,飞得爽极了,后来被朋友硬要了去,再弄了架电动的,飞到现在。

阿波罗就是个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1米翼展的飞F3A就不要去想了,F3A最初级的入门级练习级,也是性价比最高的F3A练习机————“阿波罗 50 ...

你的意思是EPO的F3A基本不靠谱了,一定得要轻木机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EPO的F3A基本不靠谱了,一定得要轻木机才行了

那是至少。
真正的F3A是玻璃钢复合材料的,比如欧赛OXAI,那个光空机就是2万,只要是飞F3A的,没人不知道这个品牌(在飞F3A的群体里,你千万不要提FMS、启迪

所以轻木的F3A是最便宜的,50级也是最低最低档次的。但这架阿波罗经过5次改进,已经非常成熟了,指哪打哪儿,价格也不贵,玩模型的都能承受,性价比极高,你飞过就知道了。再说了,飞F3A飞机又不是飞飞会炸的,你5年、10年笃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