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飞越X6机架,如何配套动力和电池呢?

楼主(2015-11-23):
   如题,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考虑自己六轴的配置,一开始先是飞越680轴距的,最大12寸桨好像没什么载重,续航也一般。后来转而选择自己加长碳管到750mm的轴距用大疆E800动力套装,算一算10000的电池续航也不过20分钟,全套挂狗起飞重量4500g,最大起飞4800g,就没什么拓展空间了。
    咨询了别人,都说我这个叫小六轴,没啥意义,又没得拓展,那好,我又看到了乐逸 LY-850的机架,打算用4110或者4114电机上1555的桨,用16000的电池,全套挂狗不到5800g,最大起飞重量是6800-7000g,还有1000+g的拓展空间,以后微单是没有问题的,感觉力效和载重都不错,续航也能突破20分钟,自认为这个配置感觉不错。
    但是乐逸的850不带起落架,自己去买飞越起落架,算下来的钱和我直接去买个飞越的x6全套一样的钱,我就有点动心了,因为飞越的机架还是不错的,可是飞越的x6轴距是960mm的,又比850mm的大了一圈,还重,机架净重2kg,也比乐逸的机架加另外的脚架之和重了600g,如果再用上面850轴距的动力配置的话拓展空间就只有500g了,以后要真挂微单了好像有点尴尬啊
还有一种配置是用大疆的E1200动力,4216电机,推荐起飞7200-8400g,动力足够但是担心用16000的电池续航上不去。
    所以小白在此问下各路高手,如果我真的是入飞越x6的话,我该带什么样的动力和电池配置,才能达到20+分钟的续航,又能有1000g左右的后续拓展空间呢?
     还有,飞越x6值不值得入,从他机架的设计和质量和使用方面来看,如果飞越x6并不适合我的话,上面乐逸850+4110的配置又是否科学呢?
                                                                                            在这先谢谢各位模友了!

网友A:
1000g后续扩展空间哪来干嘛 上微单啊

网友B:
可能有些雷同啊 朋友,我的也是飞越680+E800电机+30a的配置, 可我带的是微单。如果要20分钟以上的话 建议你用飓风的3520 用50%的油门你就能获得2100g的拉力 满油门3600g 。其实六轴效率不怎么好 建议X4机架+飓风U7 随随便便20+——

网友C:
带狗飞20分钟 上这么高配置做甚

E800的4轴 6S5000都能飞30分钟

2312的4轴 4s6000都能飞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g后续扩展空间哪来干嘛 上微单啊

想是这么想的 即便目前不带微单 那六轴稳定性也比四轴强吧  那一般来说要空出多少重量来才适合后面的拓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狗飞20分钟 上这么高配置做甚

E800的4轴 6S5000都能飞30分钟

四轴我也知道效率高啊,可是四轴不如六轴稳定呀,而且未来还是有可能挂微单的,然后我就决定配六轴,但是之前说到的小轴距的六轴效率低,我也只是为了提高它的效率和有一定的拓展才把轴距越搞越大,这不是我本来想要的,我都觉得现在的轴距太大了,所以才来问问各位的,所以我想问问你对六轴配置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些雷同啊 朋友,我的也是飞越680+E800电机+30a的配置, 可我带的是微单。如果要20分钟以上的话 建议你 ...

你飞越的680是如何上的E800的?E800的13寸桨不是超级大吗 680不是不够放咩?   然后你说的3520电机,我看了,那个3600g都是比较极端的了,那种情况下效率很低呀,好像不是最佳的选择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轴我也知道效率高啊,可是四轴不如六轴稳定呀,而且未来还是有可能挂微单的,然后我就决定配六轴,但是 ...

一并回复你:你这个想法 是之前绝大多数模友的想法 也包括我 负责任的说 我手头有S900 s1000除了装B演示飞行一下以外 毫无用处 悟 精3 悟pro占我们出片的99%

680上E800两个途径 1是用一种加长电机座 变相加长轴距 2是用长点的碳管换机臂 我记得轴距要上到8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并回复你:你这个想法 是之前绝大多数模友的想法 也包括我 负责任的说 我手头有S900 s1000除了装B演示 ...

那在你看来是更加推荐我组四轴吗?因为它效率高,载重也有?那四轴又能否达到我帖子一开始说到的那些要求呢?还有啊,我选择六轴也是希望他会稳定,能抗风什么的,然后要是有一个动力出了问题,或者炸桨了,那还有五个电机支撑着,不至于死那么惨,要是四轴的一个轴出了问题那分分钟什么都不剩啊。 如果根据你所经历过的各种情况,四轴在天上某一动力出现问题的概率有多少,它抗风的能力又会比六轴弱多少呢?

网友D:
飞越X6机架重  我认为如果挂微单的话续航很难达到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X6机架重  我认为如果挂微单的话续航很难达到20分钟

是的 我就是觉得有点重,而且又蛮大的,那我上面还有一个配置  850机架  飓风4110 kv400   1555桨   挂微单可以有20+分钟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就是觉得有点重,而且又蛮大的,那我上面还有一个配置  850机架  飓风4110 kv400   1555桨   挂微 ...

这个得看你的起飞重量和电池容量了  按照 飓风4110的官方数据来看 最大拉力是2560g  多轴建议起飞重量不超过最大拉力的一半  那么六轴的重量=2560/2*6=7680g  电机拉力为一半的时候力效是8.8这样  总功率=7680/8.8=872.7w  电压按照25.2算的话 电流=34.6A  要达到20分钟续航 电池容量要达到11533mah  这个是理论值  电池不可能完全放电  电机力效估计也有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看你的起飞重量和电池容量了  按照 飓风4110的官方数据来看 最大拉力是2560g  多轴建议起飞重量不 ...

应该是这样算吧,飓风4110  kv420  我带1555桨 官方数据是2855g   我是按照0.4计算的  所以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6800g,  我打算带16000 6s的电池,所以算下重量,机架1.4kg  电池2kg  动力1.5kg  云台加狗 算上各种线材飞控等 算800g,起飞重量是5800g  这个时候电机单轴是967g,暂且算它此时功率为1070g时的111w一轴,那么全机悬停功率为666w,电池 22.2v*16AH=355.2wh,电池效率算80%,所以续航时间是:355.2/666*0.8*60=25.6分钟,
如果挂微单,算足重量6800g起飞,单轴拉力1133g,算功率是140w吧,总共就840w的功率,续航时间355.2/840*0.8*60=20.3分钟,刚刚好而已,但是上面挂狗的话20分钟应该是木有问题对吧,我的计算有问题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算吧,飓风4110  kv420  我带1555桨 官方数据是2855g   我是按照0.4计算的  所以最大起飞重量 ...

这么算也是可以的
但是乐逸的折叠件强度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算也是可以的
但是乐逸的折叠件强度不怎么好

那有什么好的六轴伞折机架可以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在你看来是更加推荐我组四轴吗?因为它效率高,载重也有?那四轴又能否达到我帖子一开始说到的那些要求 ...

你的要求是什么?挂狗20分钟?以后挂微单?
以后挂微单就是个扯淡的事,绝大多数人这么说说最后也都没有实施,再说了,微单不到A7s和GH4级别,视频质量还不如狗,请问意义何在

抗风也是个扯淡的事,按理说精灵9寸桨,够小吧,但是哪个自组的敢说自己的视频比精灵3的还稳?夜拍快门8秒来比一比?所以大飞机抗风其实就是自组小飞机问题太多,导致很多人安慰说是因为轴距太小,上大飞机才能解决,小飞机不稳,那是组件活着装配有问题,或者是PID调的不对,把错误归结到轴距上叫什么事?

再说断轴保护,玩飞机的这么多,第一我还没见过因为断轴保护救机的,所以说这个断轴保护是否真的有用不可证,据我所知APM和NAZA是不带这个功能的,即使多了轴也白搭,再说了,只要配件时不太贪图便宜,装配时小心谨慎,飞行前做好安全检查,失轴现象几乎不会发生,想用多几轴方式来覆盖这种小概率事件,实在是得不偿失,大疆开发的专业悟都不上6轴,正是说明他们懂这理

综上,如果你还坚持大轴距的话,我推荐650,技术成熟,没啥硬伤,折叠方便,不放心C扣的话,买双C版本或者自己对C扣加一圈绑带,如果你不是为了装逼,不是为了折腾,而是为了真心拍点好视频的话,没狗就上精3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要求是什么?挂狗20分钟?以后挂微单?
以后挂微单就是个扯淡的事,绝大多数人这么说说最后也都没有 ...

LS说的有道理。不过有点我觉得六轴的优势就是控制比四轴来说控制的更细腻些。这是毫无疑问的!安全性来说DIY好的话都差不多遇到飞控抽风再多的轴也是无济于事,很少会发生失轴的事情,即使六轴失轴也会掉下来的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有次螺旋桨没有上紧,结果飞的时候螺旋桨飞掉一个照样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要求是什么?挂狗20分钟?以后挂微单?
以后挂微单就是个扯淡的事,绝大多数人这么说说最后也都没有 ...

你说的大轴距650是飞越的那个650吗?  那用什么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要求是什么?挂狗20分钟?以后挂微单?
以后挂微单就是个扯淡的事,绝大多数人这么说说最后也都没有 ...

然后还有呢我是自动化专业的,目前这个是兴趣爱好,你说折腾嘛,估计我肯定要折腾的,航拍只是一部分了,但是不知道你说的折腾是折腾成什么样了咯?

网友E:
听我一句劝,想时间长四轴,你就挂狗的何必六轴呢?用小六轴效率不行,载重不行,之前搞了六轴,才12分钟有什么意思呢?一上一下,走航线没几分钟,后面一个月直接出了,改装四轴。要是你自己组装大六轴,给你算个账:机架2000,电机桨这些也差不多2000,合起来4000-5000,有这闲工夫为什么不直接上大疆的s900?论坛上二手的4000,全新的也才5000,比你配的好多了,用过大疆的东西就明白其实它的电机和机架都不贵,但是就那桨叶的做工真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狗飞20分钟 上这么高配置做甚

E800的4轴 6S5000都能飞30分钟

我的e800,5000电池才能18分钟,全重2900g。你的什么机架多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狗飞20分钟 上这么高配置做甚

E800的4轴 6S5000都能飞30分钟

2312的4轴 4s6000都能飞40分钟???也有一套e310正在装机中,请问你什么机架这么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我一句劝,想时间长四轴,你就挂狗的何必六轴呢?用小六轴效率不行,载重不行,之前搞了六轴,才12分 ...

你来给我找个全新的s900带动力的 5000我马上买!   网上带动力全部8000多   还有 你们都说四轴效率高,我也知道啊,问你们配置又都不说。那你能不能说一个四轴挂狗长续航的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要求是什么?挂狗20分钟?以后挂微单?
以后挂微单就是个扯淡的事,绝大多数人这么说说最后也都没有 ...

那你来给我推荐一个四轴挂狗长续航的配置吧  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30-40分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好的六轴伞折机架可以推荐吗?

X-CAM800

网友:
需要买飞越X6可以联系我  QQ2746933436

网友F:
我来告诉你吧,用轻量非折叠4轴机架,4110电机380KV,1555以上的大桨,起飞重量控制在电机最大拉力的30%以内,6S10000以上15C电池,保证你能飞4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告诉你吧,用轻量非折叠4轴机架,4110电机380KV,1555以上的大桨,起飞重量控制在电机最大拉力的30%以 ...

恩?  为什么要飞折叠的呢?  折叠的就达不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来给我找个全新的s900带动力的 5000我马上买!   网上带动力全部8000多   还有 你们都说四轴效率高,我 ...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highlight=s9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来给我找个全新的s900带动力的 5000我马上买!   网上带动力全部8000多   还有 你们都说四轴效率高,我 ...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abbucket=11#detail

闲鱼上一大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  为什么要飞折叠的呢?  折叠的就达不到了吗?

折叠机架重量增加很多的。飞机关键是要控制起飞重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叠机架重量增加很多的。飞机关键是要控制起飞重量啊。

好的  明白我去对比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521715507048&spm=a230r.1.0.0.wxhpM4&ns=1&abbucket=11#detail

闲 ...

突然发现s900的机架是不是太重了?如果入一个开源的v6好像能轻很多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要求是什么?挂狗20分钟?以后挂微单?
以后挂微单就是个扯淡的事,绝大多数人这么说说最后也都没有 ...

naza是有断轴保护的  我的六轴有一次 一个电机挂了  最后还是安全降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