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的油门摇杆发涩,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楼主(2015-11-23):
FUTABA遥控的油门摇杆发涩,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拆开上油

网友:
看来你的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啊,但楼上正解!呵呵!

网友A:
新控我也有过,用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控我也有过,用用就好了,

阁下之意是不用管它,控会自己会顺滑起来?

网友B:
新控吗? 可以适当松一点油门的锁紧弹簧,说明书上有,参照改左右手油门那里。

网友C:
这现象应该少,福特吧就是手感好…不行只有拆机调,新机拆开又心痛、担心拆后安装问题。

网友D:
松一下弹簧压片,控背后有螺丝眼,请认真阅读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之意是不用管它,控会自己会顺滑起来?

不知道你什么情况, 我新控刚到时候也有点涩,用了一段时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一下弹簧压片,控背后有螺丝眼,请认真阅读说明书

好的,谢谢,晚上回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控吗? 可以适当松一点油门的锁紧弹簧,说明书上有,参照改左右手油门那里。

就是不想拆机才来咨询的。

网友:
松松螺丝,话说它里面抹的什么油?好像不是黄油

楼主(2016-02-06):
引用 网友B:
新控吗? 可以适当松一点油门的锁紧弹簧,说明书上有,参照改左右手油门那里。

松弹片的说明在说明书改右手油门那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松一下弹簧压片,控背后有螺丝眼,请认真阅读说明书

请问下我14sg 打开襟副翼混控后 副翼摇杆回中时 监视器显示一个65一个64(我比率设的事是65)也就是说有一个不会完全回中 然后往反方向打一下 稍微掰一下 又都是65了  但是关掉混控后一切正常都是0  双副翼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现象应该少,福特吧就是手感好…不行只有拆机调,新机拆开又心痛、担心拆后安装问题。

请问下我14sg 打开襟副翼混控后 副翼摇杆回中时 监视器显示一个65一个64(我比率设的事是65)也就是说有一个不会完全回中 然后往反方向打一下 稍微掰一下 又都是65了  但是关掉混控后一切正常都是0  双副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