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搞昏了。。。。。pix大侠进

楼主(2015-11-24):
pix正常飞行,就是一上电电调嘀嘀嘀响个不停(乐天20a),需要按解锁开关,打开安全开关就不响了,其实也不影像使用,就是有时候感觉好烦人,请问大家的也是这样吗?不知道可否解决下!

还有昨晚新换3.3固件     gps失控保护选项没有了!!我反正是找不到,我想gps失控改成定高,怕默认的是降落,大侠们可否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A:
这是物理开关,保护用的,是正常的。

网友B:
safety_switch 可以禁用,参数搜switch就行,gps保护挪到ekf_fs(大概是这个名字)里了,选参数2,定高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就是这样的,不按安全开关,电调没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物理开关,保护用的,是正常的。

谢谢回答     哦  都这样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fety_switch 可以禁用,参数搜switch就行,gps保护挪到ekf_fs(大概是这个名字)里了,选参数2,定高就行 ...

safety_switch这个值  是安全开关把,是不是禁用后  安全开关 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哦  都这样响么?

嗯,是的!不按开关电调收不到信号

网友C:
楼主的原生固件怎么关闭的解锁怠速的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原生固件怎么关闭的解锁怠速的呢··求指教

我不是用的原生固件啊  apm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safety_switch这个值  是安全开关把,是不是禁用后  安全开关 就没用了?

哎  找了一天没找到gps失控保护的参数.........求具体

楼主:
哎  找了一天没找到gps失控保护的参数.........求具体

网友:
用APM时也是爱设置这个GPS失效切定高,不过换了PIX也找不到这选项了。

网友:
FS_EKF_ACTION  应该是这个参数,gps出错也可以触发ekf fai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