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十华科尓

楼主(2015-11-24):
刚入门DLG,十月航空的mini,无襟翼,无方向。华科尔D10怎么设置?或者能告知,发射,巡航,剎车,热气流这四种模式,副翼与升降都是怎么动?向上还是向下?动几厘米?控怎么设我自己研究。

11-26补充
激动,我搞定了控!

总结如下(这个还不一定对,只是定性,还要实践观察):
发射      副翼 都略微向上   升降舵   略微向上补偿
巡航      副翼 中立             升降舵   中立
热气流   副翼 都向下         升降舵   中立
刹车      副翼 都大幅向下   升降舵   中立

华科尔D10
用油门做刹车,mix做状态切换(发射、巡航、热气流)
用正常机翼模式,一个副翼舵机放到正常副翼通道,另外一个副翼舵机放到襟翼通道(aux1),mix放aux2
用6个程序混控
混控1  副翼与AUX1,确保两个副翼联动
混控2  aux2与副翼,确保mix开关联动副翼
混控3  aux2与aux1,确保mix开关联动另外一个副翼
混控4  aux2与升降,确保mix开关联动升降
混控5  油门与副翼,确保油门开关联动副翼
混控6  油门与aux1,确保油门开关联动另外一个副翼

我TM太有才了!!!

网友A:
你可以问卖家 这东西没有定数 都是自己设定的 而且你也没有副翼 哪来的各种模式里的襟翼升降动作

网友:
我是美国手,有一架相同的DLG,只要把方向舵机插在接收机的副翼插口,升降舵机插口不变,其它不用设置,升空后用右手控制方向和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问卖家 这东西没有定数 都是自己设定的 而且你也没有副翼 哪来的各种模式里的襟翼升降动作

我是有副翼的!而且是两个舵机分别控制的。

卖家表示对于新手,无需特别设定,基本各舵面在中立位置即可发射,用油门控制副翼同时向下做刹车。

我知道没有定数,也不希望能定量,能定性就好(譬如发射模式,是否两边副翼都向上,升降舵也向上?),其他我自己探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有副翼的!而且是两个舵机分别控制的。

卖家表示对于新手,无需特别设定,基本各舵面在中立位置即 ...

副翼发射时应该是略微下放,爬升是略微上翘,速度差不多齐平,热气流多下放一点点.升降是发射的时候略微拉起,方便飞机抬头,其他时候保证能平飞即可.差不多是这样.至于舵量多少你要问商家,没有的话你要自己研究了.没有推荐参数很麻烦的,范围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发射时应该是略微下放,爬升是略微上翘,速度差不多齐平,热气流多下放一点点.升降是发射的时候略微拉起 ...

谢谢,不过怎么有人说发射副翼是略微向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怎么有人说发射副翼是略微向上呢

发射还分是转体阶段,出手瞬间,爬升阶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还分是转体阶段,出手瞬间,爬升阶段呢。

谢谢了
我是新手,先不用那么复杂。只考虑发射的整体过程,用一种模式,等到了比较高的时候,换另外一种模式,改出。免得手忙脚乱。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也只能这样了。。不知道D10有没有飞行模式的概念。。DLG玩深了,还要在各个模式下进行独立微调 什么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