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GHONE PRO续航时间!

楼主(2015-11-24):
最近准备入手高一PRO,听人说续航很差很差啊,没有一二代好,现在PRO 格氏6S 16000都只能10分钟必须落地?我想求证下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有没有人用过这个配置的呀,真心求教,想入手高一。

网友A:
我飞的老款的高一,带伞收放脚架,z1400云台,sony a7 35mm定焦镜头。上天10分钟-13分钟下来,电池电压每次下来基本都在3.7-3.8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老款的高一,带伞收放脚架,z1400云台,sony a7 35mm定焦镜头。上天10分钟-13分钟下来,电池电压每次 ...

很多人说PRO16000电池都只能10分钟左右啊,,这个很让人恼火,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新版本的高一,想求证下。。。

网友A:
新版本老版本基本上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我认识有人在用,十分钟到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老版本基本上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我认识有人在用,十分钟到13分钟。

是6S10000还是6S 16000呢

网友:
HIGHONE PRO Z1400挂A7R2 35mm 格式16000不带伞平均10-13分钟

网友:
是6s16000格氏的电池

网友A:
我现在有六块电池,有两块还未拆封,你要是买高一了可以便宜点转给你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老款的高一,带伞收放脚架,z1400云台,sony a7 35mm定焦镜头。上天10分钟-13分钟下来,电池电压每次 ...

你用的好大电池,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专业人士说过,不要超过10分钟,最好在8分钟左右。

网友:
续航的确有很大的缺陷、慎入!

网友:
没有用过 建议再观察观察 再入手~~~

网友:
续航是大问题~6S 10000MAH *2P 结果都是5分多些...啊.....能拍什么咯!

然后后来看到别人飞~都是挂~6S 10000MAH*4P 我了个去......

网友B:
亲测10分钟落地,21.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测10分钟落地,21.6V

好大电池?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测10分钟落地,21.6V

带伞么?。16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六块电池,有两块还未拆封,你要是买高一了可以便宜点转给你一块

刚看见啊啊啊,买了6个6S16000,,,25斤重,我擦、。

网友C:
高一挂狗,10000电池,2块,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