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orm32控制板改造G-2D到3轴云台--更新视频&PID设置

楼主(2015-11-24):
我一直认为G-2D云台的结构是设计的最合理的,无奈它的控制板真是一坨渣渣!还要让我用旋钮调来调去,而且控制也一点都不好!所以决定用我之前的盗版的SBGC8bit板子上的2208电机改造G-2D到3轴。经过几次调试终于调成完美的3轴云台。就是不带滑环。但是还是有左右45°的线材空档可以简单成HOLD模式去拍一些稳定的直线航线下的画面。当然国外有G-3D使用ALEXMOS 32bit改造的云台。但是ALEXMOS 32bit板子真不是一般的贵。我现在改的云台用了两个传感器精度可以和ALEXMOS媲美了。对了原装的G-2D云台的传感器可以直接插到STORM32板子上的IMU1接口用呢,所以买板子的时候只要买一个传感器的storm32板子还能省10几块的传感器钱呢,并且还能让线更好的布线。视频稍后放出。先放几张改造后的图片过过瘾吧,各位G-2D的用户有没有心动呢?

http://www.tudou.com/v/1ovYlQFZjn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沙发自己坐啦

网友A:
看着挺好?我想问一下,我可以单买个2d云台支架和电机吗?然后再买个控制板?能行吗?

网友B:
调的很稳,可否分享一下pid参数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好?我想问一下,我可以单买个2d云台支架和电机吗?然后再买个控制板?能行吗?

我的G-2D云台收的二手的,你看看能不能收个二手试试看呢。或者直接收个G-3D在换块控制板就可以了么。直接买G-2D配件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的很稳,可否分享一下pid参数界面

没问题。晚上回去上PID

网友C:
这东西多有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多有重?

很轻的!比市面上的三轴要轻一些  因为建立在G-2D的基础上嘛  G-2D本身是很轻的

网友D:
不错,,我的问题32板子,没飞一个月多了你能教我吗,QQ961951314,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我的问题32板子,没飞一个月多了你能教我吗,QQ961951314,谢谢

对不起啊,我没有时间单独辅导啊。我也是刚接触storm32板子没几天哇,过两天上一个我自己调试玩这个板子的视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轻的!比市面上的三轴要轻一些  因为建立在G-2D的基础上嘛  G-2D本身是很轻的

看样子不轻啊,都铝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不轻啊,都铝的呢

我收的塑料的版本的。整个重量不包含小米是小于200G,大概190多g的样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啊,我没有时间单独辅导啊。我也是刚接触storm32板子没几天哇,过两天上一个我自己调试玩 ...

加我啊咋了

楼主:
我为什么要加你啊?你给我个理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G-2D云台收的二手的,你看看能不能收个二手试试看呢。或者直接收个G-3D在换块控制板就可以了么。直接 ...

谢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为什么要加你啊?你给我个理由呢?

不用了,32板子垃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了,32板子垃圾。谢谢

这个只能自己多琢磨了,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