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图传的连接头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11-24):
奥姆威图传的连接头叫什么名字?淘宝找不到啊。求教啊

网友:
jst 1.25

网友:
就是普通的接线端子而已,你按多少线的接线端子上TB一搜就有

网友:
我只知道叫  1.25端子    具体不清楚

网友:
这个不知道

网友A:
这个我还真知道,买了很多线才试出来的,1.25的不行,小了,得买1.5的端子,头叫做1.5mm间距()p端子头,括号里填你需要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知道,买了很多线才试出来的,1.25的不行,小了,得买1.5的端子,头叫做1.5mm间距()p端子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知道,买了很多线才试出来的,1.25的不行,小了,得买1.5的端子,头叫做1.5mm间距()p端子头, ...

1.5的和奥姆威图传上的正好般配是嘛?

网友:
嗯找 1.5mm pitch 的 jst 或莫式端子頭

那線別弄斷,不好壓

网友:
全称叫JST-ZH-5P正向,引线目测是UL1571 28AWG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是做电池包装的

网友:
都很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1.5的和奥姆威图传上的正好般配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