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把大疆精灵3图传通道“pojie”为32通道,悟也可以用哦

楼主(2015-11-24):
大疆精灵3和大疆悟的图传都只有8个默认通道,有时候会因为受到外界干扰飞行的时候图传中断,是个很蛋疼的事情。可能有些模友还不知道,其实Phantom3的图传通道还是可以破解的,inspire 1理论上也可行,因为图传用的是同一套方案。

开通这么多通道有什么用?
理论上说,随着通道变多抗干扰能力有望变强。

具体方法:
1. 下载.DJI.configs文件到自己电脑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kTq7y7d密码:y9jv  (千辛万苦找到的!)
需要用的是文件里面的“.DJI.configs”文件(注意文件名前有“.”)

2. 放到APP对应的路径
*安卓(Android)用户将上面的文件复制到手机的APP目录下。路径是\Android\data\dji.pilot\files
*苹果iOS设备连接iTunes后如下图:

3. 打开APP就可以看到32路通道。
在自动选择的模式下还是8个通道,需要设置成自定义模式才能使用32个通道。

实际效果如何?看模友怎么说:

“已测,IOS和安卓的app都成功变成32路信道。
这个确实有效,之所以屏蔽其他信道,想必是因为dji在国内没有拿到其他信道的频段,为了符合国家的规定,就进行了信道阉割。
但毕竟国外用的也是同样的固件,所以就干脆在app内进行了限制。”

怎么样,试试?

网友:
有黑客的潜质啊。

网友A:
我记得很早就有了。沉下去了~

网友:
真的很早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很早就有了。沉下去了~

是很早就有了,但那个神奇的文件已失散多年~LZfan qiang找到了,所以来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早就有了,但那个神奇的文件已失散多年~LZfan qiang找到了,所以来一发

赞楼主

网友B:
在自定义模式下   32 信道还是会自动择优使用吗   还是自己换信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自定义模式下   32 信道还是会自动择优使用吗   还是自己换信道

貌似只能手动选择信号通道,其实32通道也没什么用。不过有总比没有强。感谢楼主分享,我已经下载。放着以防万一。一般去飞的话还是用自动,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干扰的时候可以用自定义

网友:
别让大疆看到 当心又被河蟹

网友:
P3S应该不支持吧

网友:
我的图传在开机的时候有时就没有信号了,是不是也与这个信通有关系哪?谢谢大师们来指点。

网友:
P3S可以么??

网友D:
这个苹果的 ipad  是不是得越狱才能用?

网友:
本人路过,顺道看一眼

网友:
求测试效果

网友:
你这样大家都黑飞咋办

网友(2015-12-27):
3S不能用吧,设置那只有WIFI设置,没有图传选项

网友(2016-03-04):
已经收藏了,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E(2016-04-11):
配置文件里只有一句话—— DJI SOFTWARE CONFIG : DO NOT DELETE!
为什么会有效呢?

网友F:
哎,可惜我是3S 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可惜我是3S 用不了

换换换

网友(2016-05-21):
有没有用?

网友:
真的有用么?

网友:
支持一下,其实破解以后自己图传看的清楚也更安全啦
各位还是注意安全哦

网友:
亲测有效 好帖必须顶 搭配定向天线效果最好

网友G: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2.400 至 2.483 GHz
图传和遥控分别用哪一段啊,这么多,非日就是包括中国么?那就是遥控和图传有2个频段呢,还是遥控是2.4,图传是5.8,还是遥控是5.8,图传是2.4,还是遥控和图传都用,2.4和5.8?

32个信道,每个信道的带宽是多少?是什么调制方式啊?信道间隔多少啊?

两个频段是用一个天线吗?

网友(2016-09-20):
好问题附议,问一下精灵3A的所谓数字图传,还是5.8G图传么?那能否用那种双集5.8G接收显示屏显示图传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只能手动选择信号通道,其实32通道也没什么用。不过有总比没有强。感谢楼主分享,我已经下载。放着以 ...

如果不能自动换信道,用处就不大了。有时候反而会惹出很多麻烦。
加入手动选择了信道29进行飞行,中途信号质量变差,图传断断续续快失联,app就不会自动选择强度好的信道接替工作。

网友:
学习到了,会不会是DJI故意留的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苹果的 ipad  是不是得越狱才能用?

不用越狱 ,用iTunes进去DJI GO 添加文件进去覆盖原文件就可以, 然后选择自定义就出来32信道了

网友:
3A  可以使用

网友(2016-10-24):
试试看效果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先保存下来,以后用。

网友(2017-02-16):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精灵3系列用的扩频通信,所以距离才能那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置文件里只有一句话—— DJI SOFTWARE CONFIG : DO NOT DELETE!
为什么会有效呢?

就是不要删除其他信道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