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有点不懂

楼主(2015-11-24):
iosd是可以把数据叠加到视频上,那最后SD卡上的视频有数据吗?后面的iosd里的数据可以用大疆的iosd软件读出来?那那些具体的数据可以拿出来使用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各种飞行数据拿出来?或者其他无人机可以读出来无人机的方向角,俯仰角,横滚角以及云台的方向角,俯仰角,横滚角这些具体的数值。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要明白整个流程CAM--------DVR--------OSD---------图传----------接收显示。DVR为了得到高清图像一般是机载,因为技术限制,业余的OSD和图传无法达到高精的。如果你只想得到有信息的图像可以在接收上加装DVR。同时OSD的叠加信息全来自飞控的传感器,有地面有需要的话可用双向的遥控来读取并且转化为可供遥控设备识别的数据,一些接收器是带传感器信息回传的,如R7008SB,通过S.bus2端口连接匹配的传感信号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明白整个流程CAM--------DVR--------OSD---------图传----------接收显示。DVR为了得到高清图像一般是 ...

谢谢您,我也看了这个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3052
下面是我理解的您看对不对:
1.在地面加一个DVR(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显示视频的?),就可以显示带叠加信息的视频或图片了?这是实时显示还是能够保存下来?可以保存下来就好了
2.就是用T14SG及R7008SB接收机,在飞机上加R7008SB,T14SG遥控器就可以看出这些数据了,可是我想要的取出这些数据,拿来我自己分析?可以实现吗?因为大疆自己的IOSD模块,数据自能实时显示,不能存下来,而且后期只能用他们自己的那个软件度自己的数据,而且没有具体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也看了这个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3052
下面是我理解 ...

DVR是视频录制模块,接个Video输入线可录到SD卡上的那种;通过遥控接收后想取出来的话暂时没有这种设备。但机上的OSD有些是带记录功能的如你说的一些大疆产品就附带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R是视频录制模块,接个Video输入线可录到SD卡上的那种;通过遥控接收后想取出来的话暂时没有这种设备。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