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120主板如何重新贴平

楼主(2015-11-24):
k120自旋偏移,无法定点。搜索论坛发现貌似是由于k120主板放置不水平导致的,几位大大说需要重新贴平主板,各位有经验的坛友可否告知k120主板大致处于什么位置算是水平,能有图片说明最好,非常感谢!

网友A:
神贴啊!接近水平就行,用那种2-3MM厚的事泡棉的双面胶对正贴上。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贴啊!接近水平就行,用那种2-3MM厚的事泡棉的双面胶对正贴上。不必纠结

呃~~~~~~这个~~~唉,关键问题是我目测已经基本水平了,可是自旋还是偏得厉害,k120接收机是两块电路板连接组成的,我的理解是上面那块板子是接收板含陀螺仪,下面那块板子是电调,重新弄了以后主板我目测已经水平了,电调那块板子还是斜的,自旋依旧偏得厉害,所以我就搞不清楚究竟我理解的对不对了,所以想求个贴平的图请大家指教一二。

网友A:
你自旋的速度多少啊?一秒一转吗?也可能是舵机没配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旋的速度多少啊?一秒一转吗?也可能是舵机没配平啊。

悬停是正常的,可以短暂放手脱控,只要一打尾舵,比如往左打尾舵到底,做正飞左自旋,飞机就会突然向右前方斜着飞出去,可以救回来,划一个很不规则的圈飞正~~~~~~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十字盘问题~~~~

网友B:
重心的问题也要考虑,自悬还是要靠手法来弥补。没gps都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的问题也要考虑,自悬还是要靠手法来弥补。没gps都飘

感谢建议~~~~~这个还是感觉陀螺仪的因素大一些~~~~~

网友C:
小鸡的陀螺效应比较严重,慢速自旋要手法吧

网友D:
我的k110调到完美状态室内悬停时,方向向左打死,不动副翼升降舵,能定点自旋到想吐。。。。但是方向向右打死就做不到那么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鸡的陀螺效应比较严重,慢速自旋要手法吧

谢谢,看过你的视频,很厉害。这么说的话可能真的要配合手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k110调到完美状态室内悬停时,方向向左打死,不动副翼升降舵,能定点自旋到想吐。。。。但是方向向右打 ...

k110的确如此,单手尾舵向左打到底,一点都不跑的~

网友E:
我的k120刚定,有点担心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k120刚定,有点担心这些问题。

k120快速自旋没法定点的,配合手法飞吧~~~~~

网友:
刚入120,还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