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3每次起飞前都要校准指南针吗?

楼主(2015-11-24):
我的是精灵3A版,为了飞行安全,本人仔细阅读了说明书,说明书上说每次飞行前都需要校准指南针。知道的大侠指点下,这样不是很不方便吗?我觉得也不够科学啊。我有台精灵2,它就不需要每次都校准指南针啊。

网友A:
可以不需要!只要APP上显示指南针正常....
BUT.........最好还是每次飞行,尤其是更换飞行地点的时候....还是校准一下吧!飞起来也放心不是吗?以免出了问题,还怀疑是没校准指南针的原因而后悔死...

网友B:
不拍麻烦还是校准一下,毕竟几千块钱,不拍晚2分钟飞,养成好的习惯很重要。

网友C:
校准一下会好一点 避免换场失控

网友D:
但是在已有干扰的地方起飞时(阳台,铁矿场),还是不要校准好

网友E:
就跟开车随时及安全带一样,这是一个好习惯。耽误几十秒没什么,怕的就是节约几十秒炸机损失几千块钱就亏大了比春宵一夜还值钱。

网友F:
一般换了场地,距离上次飞行的地点有点远就校准

网友G:
校正是为了确保GPS正确读取信息,你维修费充足可以忽略这个步骤的。

网友H:
而且校准后最好关机重新开机后再飞,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看来还是宁愿麻烦点

网友I:
20公里以内不要校准,

网友J:
大疆要求这么做就肯定有道理,他们有自信不需要每次都做校准的话一定会大声告诉我们

网友K(2016-01-06):
校准下放心点 也不在乎那几分钟

网友L:
以前wkm,这些飞控都是不建议经常校准的,所以精灵我也从来不校,本来可能好好的,万一你在地下有个磁铁矿的地方一校,对的也变不对了。只有坐飞机到很远的地方,那才校一次

网友M:
不用,随时起飞

网友N:
贴吧刚有个发帖的,,就是因为没校准,,加上操作失误,提控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