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裸板减震处理

楼主(2015-11-24):
平时飞控板都是用柱子固定在机架上,下面上分电板,桨稍微变形或者不平衡,机器就要抽风,看看这个解决方案

楼主:
柔软的材质比珍珠棉硬一点

网友:
长见识了    很好的想法

网友:
没看明白如何固定?

网友:
没有任何必要

网友:
直接下面粘厚点的双面胶多好

楼主:
下面是分电板

网友:
只要有效果就好

网友A:
泡沫胶也不错

网友:
一炸就没任何想法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固定塑料螺丝外面加减震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