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技术】 A22-3H云台PPM控制介绍

楼主(2015-11-24):
各位A22-3H云台的用户你们好:
       当你们收到我们的A22-3H云台时,你们会收到一条如下图所示的PPM控制线

    首先把黑红白线头那端插入云台控制器“PPM”处,黑线对应插到“G”如下图所示。(此处的PPM实为两路PWM)

另外一端的黑白线插入接收机一个通道控制第三轴红线插入接收机一个通道来控制俯仰。(俯仰和第三轴的控制共用那根黑色地线
其中第三轴的控制方式有两种(在调参软件中两选一):1第三轴可控,即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旋钮通道,直接控制云台360度旋转
                                                                                2模式切换,即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三段开关,分别是追头,锁头,一键回中三个功能。

如有不解,可以加我QQ3140367168咨询。

网友A:
你好,我最近准备买个微单云台,看上了你们的A
H22-3H,但是没有测试视频,心里没底,你们厂家应该有测试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最近准备买个微单云台,看上了你们的A
H22-3H,但是没有测试视频,心里没底,你们厂家应该有测试 ...

有的,你加我下QQ3140367168

网友B(2016-01-22):
引用 楼主:
有的,你加我下QQ3140367168

才出的a22和海天,亚拓等云台比稳定性如何,抗风几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出的a22和海天,亚拓等云台比稳定性如何,抗风几级

可以抗4级风

网友C(2016-06-02):
唉,我就一直在等有机会把我的A22-2H返厂帮我升级成A22-3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我就一直在等有机会把我的A22-2H返厂帮我升级成A22-3H

哈哈,我知道你是哪个客户了。

网友D(2018-08-25):
X-CAM现在还有售后吗,怎么联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CAM现在还有售后吗,怎么联系啊?

应该是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不做了。

云台质量太差,没客户,做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