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技术】A22-3H微单云台红外快门介绍

楼主(2015-11-24):
各位A22-3H云台用户你们好:
       当你们收到A22-3H云台后会发现控制器处留出了黑红灰三根线,如下图所示

此三根线就是用来控制云台红外快门拍照录像的,黑红灰分别代表地线,电压线,信号线。接入接收机一个通道,再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三段开关,分别为拍照档停止档录像档

网友:
这个我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A(2016-02-10):
这么重要的信息为啥不在你们网站的说明书上说明?  而是在论坛里说, 不是每个用户都会看到这个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要的信息为啥不在你们网站的说明书上说明?  而是在论坛里说, 不是每个用户都会看到这个帖子的

说明书在慢慢完善,现在用的都是最新固件了,一些功能会在以后说明书里提到。

网友(2016-04-07):
做个插头或则插座更人性化。

网友B(2016-05-15):
问,这个线是否只需要接个舵机公头和接收连接就可以了?A22-3H云台是否还需要单独购买红外发射模块?

楼主(2016-06-17):
引用 网友B:
问,这个线是否只需要接个舵机公头和接收连接就可以了?A22-3H云台是否还需要单独购买红外发射模块?

A22-3H云台含有红外发射模块,所以你不需要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