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80%飞机就要抽风

楼主(2015-11-24):
大疆哪吒飞控   飓风2216KV800   11寸碳纤桨     500机架    好赢乐天20电调   4S5200电池      现在飞机悬停都没有问
    就是快速上升 油门到80%左右   飞机就开始抽风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那螺旋桨能全换成碳的再说吗

网友A:
螺旋桨换10寸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螺旋桨能全换成碳的再说吗

4个桨就是碳纤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换10寸的试试

最开始用的就是10寸的

网友:
电调是不是小了

网友A:
螺旋桨动平衡试试吧

网友B:
我用这个电调也是20a的,用在穿越上,油门大了也是发疯,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电调也是20a的,用在穿越上,油门大了也是发疯,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开始用的 好赢天行者30A  更严重
我现在的穿越机用的就是好赢乐天20A的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动平衡试试吧

桨的动平衡做了

网友:
俺也感觉是浆的问题

网友:
把UBEC远离飞控就好了

网友:
NAZA 飞控的感度可以调整下看看,建议桨还是换成原装APC 11寸的吧,碳纤维桨的动平衡没有几家做的好的,油门一大震动也就大了,高频振动会影响飞控陀螺仪工作的

网友C:
lz跟我的配置一样,但我用1047apc,lz的20a配11寸浆能行吗?你飞行时间多小?

网友D:
对与一个四轴来说20A的电调不可能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跟我的配置一样,但我用1047apc,lz的20a配11寸浆能行吗?你飞行时间多小?

飞2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与一个四轴来说20A的电调不可能会小

没有问题  连续飞3个电下来电调只有点点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