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尝低油门长续航——记富丽465飞行18分47秒的食物

楼主(2015-11-24):
700旋翼头镇楼

      之前看到那个论长续航的长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959&extra=page%3D1&_dsign=13e578c7)很是激动,因为刚刚入直机坑不久,所以每次只能练飞五分钟很是苦恼。看玩那个贴之后便立马试了试,直接拉低了油门曲线,加大点螺距就飞了,效果很好直接到了13分钟(设置3.6报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4881&_dsign=bf9109dd     帖子里有魔友提出说默认的是定速的所以油门曲线设置还是有那么些问题的。于是便有了今天这个帖子

                        首先反正就是先把电调的默认的定速关闭被这个很简单,然后重新飞了下感觉感觉,调整了下油门曲线(这里全凭感觉,无科学依据)  螺距曲线的话大概调整到60油门为6.5°这个样子

                                        反正看图呗,渣渣曲线欢迎指导

                        然后说下我飞机的配置,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就是最主流的练习机的配置(其实我只是想假装有个大长篇)   富丽465空机,旋翼头和尾巴全部换成飞越的了,感觉好像也没怎么样比原厂的好,花牌2520 8级 1880kv ,好盈v3 50a,斜盘215,尾巴deko1107,格式6s1200,k8
                                                                                      正式飞之前我测了下电机温度 ,因为刚刚有飞过一下下不然温度应该在15度左右,杭州现在天天下雨阴凉的很,电调的温度倒是忘记测了
      好了,那么开始飞吧

      为了测试极限,我把bb响设置到了3.3v报警,那样下来应该至少还有3.5以上,飞行过程中,除了一开始走了一会儿小航线,做了会儿自旋悬停,后来一直保持20厘米以下的悬停高度,感觉靠着地面效应应该是能省不少电的,就像有个气垫一样(这样算不算作弊

       一整个飞行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电池的放电曲线,在3.75到3.6这个过程是最慢的,这次飞行的大概在3.61的时候就已经快有15分钟了(上次是到3.6报警飞了13分钟),之后3.5到3.3的电压就掉的特别快了。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按照我现在的油门曲线感觉转速还是比上次的要高一些,上次飞行时候基本就是大桨拍打空气的声音,旋翼头旋转起来的那种类似金属的声音这次飞行还是有些大。下次准备把油门再降一点下来螺距往上加点试试能不能突破20分钟,只有大桨拍打空气的那种啪啪声真是爽,啪啪啪

降低油门之后发现就是明显不抗风了,一阵风吹来尾巴就来回晃的厉害,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机身的稳定性还是很好的。反正没风的时候尾巴也是有那么点晃的,凑活飞,怪我咯?

                                    顺便问下老鸟们就是这个尾巴机械上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处处顺滑,而且开3d急推螺距尾巴都能锁住不会自己跑掉,可就是自己会偶尔小幅度晃一晃大神求解

     报警之后马上降落测电机温度, 如图,简直毫无压力,洒洒水啊  附上爱机和时间

     电池取下来后等他冷静一会儿 测电压最低的3.48 最高3.55,这个电池循环次数也是比较多了,而且一直都是5c冲,估计不太行了

    重新充满进去1485mah

下面进行计算模式——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从小数学就不太好)    飞行时间:18min48s=18.8min=0.31h    平均放电电流:1.485ah/0.31h=4.79a     平均功率(电压取3.7/片):4.79a*22.2v=106.34w   力效(总重990g):990g/106.34w=9.3g/w

分析发现力效其实并不是特别高,要是有同等大小的碳桨配6s电池那力效估计也基本秒天秒地了

原因的话应该也许可能在我看来,一是直机的大桨是对称的桨形,和那些成熟的大碳桨是没法比的,第二应该就是我的转速还是偏高很多啊,还有第三第四的我暂时也想不出来了。。。欢迎大家讨论啊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是我刚刚开始尝试直机的长续航,欢迎大神来拍砖。
个人认为,这个在我们航模队日常直升机的训练中还是很有用的,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换取更长的训练时间,至少拿来练练悬停和小航线还是很合算的,危险系数也能有效降低,等之后我会继续尝试更多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组合,争取突破20分钟,差不多成熟之后就上700实验啦

下面我想说两个一直困惑我很久的问题希望有大神给解答下
1、我在飞的时候发现,比如说悬停,油门推到60飞机能稳定悬停在1.5米,我再推一些油门让直机向上飞一点到3米,再使其稳定悬停,发现油门就可能在65了,但是悬停的时候不都是大桨提供的升力等于重力吗?为什么在高处还需要更大的油门和螺距?难道只是因为更高处的空气密度更低?
2、还有一个就是在相同的螺距下不应该是转速越高升力越大?为什么我感觉我在切normal到3d的时候只是感觉声音更响了,飞机好像并没有往上升啊?
3、电调定速定的是每个油门位置的速度对吧?不是说一直就是一个速度?

网友A:
支持!

直升机玩法新派别产生了……

网友B:
居然右手

网友C:
楼主,油门恢复一条直线上下各100%, 然后 总距固定在9度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直升机玩法新派别产生了……

主要是现在对大桨拍打空气的声音实在是上瘾然后自己联系也有刚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油门恢复一条直线上下各100%, 然后 总距固定在9度试一下!

就是螺距一直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右手

初二入魔的时候,傻乎乎不懂买了套f15涵道,里面的控就是日本手,后来遇到当地的模友也是做固定翼的生意的,卖给我的第一个控也是日本手的,春天的那个控。

网友D:
2、还有一个就是在相同的螺距下不应该是转速越高升力越大?为什么我感觉我在切normal到3d的时候只是感觉声音更响了,飞机好像并没有往上升啊?

飞机的上升或者下降是靠螺距的变化

你这么玩电池受不了吧 3.5 你电池会死的很快 当然你很有钱可以无视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考虑换个更普通的电机 比如富丽原厂的电机会更省点 3S动力用来玩悬停很好 另外 你可以外挂大容量电池 也是可以的 465可以负重1.5公斤左右 挂了5000mah的人也是有的

网友E:
赶来庆祝一下。新玩法产生,我也不觉得3D是唯一玩法。这么说高手肯定会鄙视。
另外除非你用新式好盈60A V4,否则油门不要太低。直接换3s2600mah电池是王道。等于转速除以二,然后再靠马达齿调节。

其次,不要为了测极限而把长期玩到3.6以下,否则电池挂得快。
最后,要确定你是在离开地面最少80厘米以上。否则ground effect(地面效应)会让你悬停功率偏低。我测试都在一米以上。

网友E:
低转速时快速变化螺距,尾巴甩出是正常的,先换7元一套的t宝68mm尾桨。然后看我的帖子把vbar/kbar两个设置更改,慢慢试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二入魔的时候,傻乎乎不懂买了套f15涵道,里面的控就是日本手,后来遇到当地的模友也是做固定翼的生意 ...

都是当初被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还有一个就是在相同的螺距下不应该是转速越高升力越大?为什么我感觉我在切normal到3d的时候只是感觉声 ...

3.5锂电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冲回到3.85保存就好了,一般来说不放到3以下问题都不大的

网友:
俺的也是富丽46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赶来庆祝一下。新玩法产生,我也不觉得3D是唯一玩法。这么说高手肯定会鄙视。
另外除非你用新式好盈60 ...

电池那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飞固定翼一直都是到3.6 3.5这样报警,没啥事,地面效应反倒是感觉有层气垫一样,感觉会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2、还有一个就是在相同的螺距下不应该是转速越高升力越大?为什么我感觉我在切normal到3d的时候只是感觉声 ...

相同螺距情况下,难道不是转速越大升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当初被蒙的

对啊,还和我说很适合新手的真是日了狗了,那飞机飞都没飞起来过

网友F:
原来的电直用来航拍,700挂微单能飞15分钟,估计也是这么调的吧,低转速,高螺距,大浮力桨。
我也打算试试,450级别用来练习飞8-10分钟,走走航线,四面悬停,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的电直用来航拍,700挂微单能飞15分钟,估计也是这么调的吧,低转速,高螺距,大浮力桨。
我也打算试 ...

嗯(⊙_⊙)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相同螺距情况下,难道不是转速越大升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G:
有一种技术秘诀被公开的赶脚

网友H:
用这种方法提升续航的都是悬停侠。。。我试了,这种方法500级以下只能玩玩低空悬停,550以上才能优雅航线,不然一阵风吹来机子就像装了大疆飞控一样没影了        还有LZ,用普通电调的话还是用3S跑100油门吧,真心的,冬天还好,夏天电调就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转速时快速变化螺距,尾巴甩出是正常的,先换7元一套的t宝68mm尾桨。然后看我的帖子把vbar/kbar两个 ...

现在也还好,就是尾巴有点晃,倒不是说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这种方法提升续航的都是悬停侠。。。我试了,这种方法500级以下只能玩玩低空悬停,550以上才能优雅航线, ...

。。也没有啊,有风,我走航线飞机还是很听话的,低空我只是想看看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种技术秘诀被公开的赶脚

瞎搞而已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没有啊,有风,我走航线飞机还是很听话的,低空我只是想看看能飞多久

哦,那就好,可能是这几天我这风大。。。还有就是油门真心不要太低了,换3s电吧,我吃过这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那就好,可能是这几天我这风大。。。还有就是油门真心不要太低了,换3s电吧,我吃过这亏…

其实也不算小了看你要高考了?想考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哦,那就好,可能是这几天我这风大。。。还有就是油门真心不要太低了,换3s电吧,我吃过这亏…

都这么玩,损耗低,真的基本不怎么花钱,电池、轴承、皮带、齿轮基本都能用很久。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算小了看你要高考了?想考哪啊?

北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这么玩,损耗低,真的基本不怎么花钱,电池、轴承、皮带、齿轮基本都能用很久。

对,确实是,这样基本就没啥损耗了

网友:
学习,我33的油门悬停,。8分钟悬停下来,还剩3.7v

楼主:
引用 网友H:
北航

可以!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这么玩,损耗低,真的基本不怎么花钱,电池、轴承、皮带、齿轮基本都能用很久。

毕竟没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油

哈哈,谢谢

网友:
看到两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9.3g/w。。。。。。
格1200, 充进了1485。电池厂商的良心回归了?

再说一遍,好帖!做实验就要这样有条理。

网友:
1低空被飞机压缩空气,密度肯定是大点的,浮力增加,特别是离地高度小于旋翼直径时候

2影响高度的因素很多,转速、螺距、航线、气流,很难说

3定速看电调,有些电调是油门在某个范围都是一个转速,好盈好像是每个油门都会对应一个转速,要自己看说明书对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