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尾传31t可以改36t吗

楼主(2015-11-24):
如题,500esp轴传,原来是31t齿,现在基本买不到,想改36t,直接可改吗?尾管座要换吗?小盘齿要一起换吗?换了后是不是尾桨转速低了?望教

网友A:
改這個有點折騰
不能直上,尾管座下齒那裡要削掉一些些,不然會干涉到
側板左右共 12 個孔要往後削大約 1.2mm 左右,不然裝不進去

為什麼我知道,因為我裝過,然後又改回去 31t 了
36T 的尾巴根本就不給力...很多動作鎖不住會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這個有點折騰
不能直上,尾管座下齒那裡要削掉一些些,不然會干涉到
側板左右共 12 個孔要往後削大約 1.2 ...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