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栽雪堆里了,飞控受潮

楼主(2015-11-24):
想用热风枪吹干

网友A:
失败的减震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的减震设计。

为什么?

网友:
这版PIX飞控?

网友B:
这是哪版PIX?受潮拿电吹风机吹个5分钟就好了,风量也大,温度也合适,每家估计都有

楼主:
嗯,红圈内是不是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版PIX?受潮拿电吹风机吹个5分钟就好了,风量也大,温度也合适,每家估计都有

正在吹,受潮不严重,应该可以继续嗨                            Pixhack

网友:
还笑呢,换了吧,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