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遙控器如何改毛3

楼主(2015-11-24):
K120遙控器如何改毛3

网友A:
先设置为M2,再整体把电位器左右对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为M2,再整体把电位器左右对换

帅呆,我知道在有风的时候K120自重原因肯定比K110稳,请问这个差别明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呆,我知道在有风的时候K120自重原因肯定比K110稳,请问这个差别明显吗?

应是动力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