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图传发射频率搭配问题

楼主(2015-11-24):
请教大家,你们在使用双图传发射的时候(以5.8G为例),两个发射机频率分别在多少?实飞距离在多少米?途中干扰情况如何?谢谢

网友A:
好奇,为何需要双图传?难道需要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为何需要双图传?难道需要双接收?

飞手的第一视角和云抬手的拍摄视频,确实是双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手的第一视角和云抬手的拍摄视频,确实是双接收

那很简单的,一个发射机搞两个相同接收频率的显示器就可以了呀

网友B:
人家应该是两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应该是两个摄像头

对,一个是第一视角,另外一个是云台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很简单的,一个发射机搞两个相同接收频率的显示器就可以了呀

FPV你们一般用什么显示装置,是头戴的眼镜还是平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一个是第一视角,另外一个是云台图像

FPV你们一般用什么显示装置,是头戴的眼镜还是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V你们一般用什么显示装置,是头戴的眼镜还是平板?

我不用头戴式的,我的是遥控器上安装显示器,云抬手有单独的大屏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用头戴式的,我的是遥控器上安装显示器,云抬手有单独的大屏显示器

头戴的不更刺激、真实一些吗

网友:
图传用2.4,5.8,遥控用433,应该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2016-06-09):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2.400 至 2.483 GHz
图传和遥控分别用哪一段啊,这么多,非日就是包括中国么?那就是遥控和图传有2个频段呢,还是遥控是2.4,图传是5.8,还是遥控是5.8,图传是2.4,还是遥控和图传都用,2.4和5.8?

32个信道,每个信道的带宽是多少?是什么调制方式啊?信道间隔多少啊?

两个频段是用一个天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