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NAZA LITE换机架后抽风

楼主(2015-11-25):
我原来用的450机架配NAZA LITE,朗宇2212电机,好盈20A电调,一直飞的很好,最近换了个425的机架,大疆的305套装,指南针校准了,起飞就开始抽风,各种翻个,又一次强推油门到空中,各种 旋转,最后 把摔出去了,带的3副浆全炸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大神们给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震动造成飞控失疯,你检查一下吧

网友B:
电机顺序问题?
正反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震动造成飞控失疯,你检查一下吧

是我自己喝大了,折腾到半夜,又是校准指南针,还是换固件,最后才发现是电调顺序插错了,丢人了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顺序问题?
正反转问题?

电机顺序问题,电调线插乱了,谢谢哥们

网友:
太慌了,一回注意,炸机损失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