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九设置第二套参数问题

楼主(2015-11-25):
我的第一架飞机调好了,现在换了一架,接收机也换了,遥控器还是原来的天地飞九,我怎样设置第二套参数啊?

网友A:
调好了一台参数,那么遥控器目前所有设置都是保存了的,关机状态按住菜单键再开机,进入系统菜单,那里第一个选项就是机型选择,按上下键,换一个机型,这个根据你想要保存在可以记录的机型数据(1024版本只能记住15个机型)位置,默认是第一个机型,想增加机型就要换成1意外的位置。再按OK键确认后关机,正常开机就可以重新设置一个机型了。

网友B:
转换模型,每次都需要关机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了一台参数,那么遥控器目前所有设置都是保存了的,关机状态按住菜单键再开机,进入系统菜单,那里第一 ...

不是啊,我机型应该都一样吧,都是四轴的,四轴应该用固定翼机型,但是机型参数里面只有第一个是固定翼,2到15都是直升机机型,这个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模型,每次都需要关机确定

接收机也换了,重新对了码,是不是原来的参数也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机型应该都一样吧,都是四轴的,四轴应该用固定翼机型,但是机型参数里面只有第一个是固定翼, ...

在按个系统菜单里可以选择机型的,固定翼、直升机、滑翔机之间选择的。另外你的机型都是一样的,参数也可以一样的话,只需要新接收机对频,就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换机型。只有遥控的参数,比如舵机幅度等需要不同,才新机型新数据,使用是,开关机进系统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