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APM,大神们给点意见

楼主(2015-11-25):
     头一次使用飞控,选择APM,是因为模友推荐说功能强大,是开源控。也有人说APM落后了,该上PIX了,但我还是选择APM,因为便宜。
   APM可能性能不稳定?先打算用着先。本周末首飞。
    因为控的5通道很弱,只有一个开关,即只能选择2种飞行模式了。想想不行,干脆用6通道,FUTABA T6J上的6通道飞固定翼,是闲着的,而且,中间那个旋钮可以按APM的要求PMW分段旋转达到要求。就是紧急的情况下,旋错就问题大了。不过,有5种选择,总比2种选择强。我打算用的飞行模式:自动、失控返航、自稳、手动。失控返航需要在控上设置失控保护吧?不是太明。虽然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是不是现在我选6通道,那个对应的PMW段值要对应失控中的飞行模式对应的段值?困扰了两晚。
      看了很多视频,也浏览了很多说明,自认为理解还不透彻,尤其是APM的高级设置,几乎是盲区。很少这方面的介绍。不过,飞控能自稳及失控飞回来,就是最大的目的了。
     看周末试飞如何?
     热烈欢迎各大神指点。。。。。

网友:
同是小白帮顶

网友:
你对失控返航的理解没有问题,就是这样弄的,调好以后你试试关了控看看失控返航是不是高亮的就知道了,当然要先解锁
还有用旋钮调飞行模式不大好吧。。。

楼主:
炸机了。没法玩。增稳模式机子拚命爬高,还差点拉不回来,急切手动,勉强拉回来,由于APM延时,小胖子速度太快,没办法控制,收油门降落,延迟太大,非常难控制升降。结果离地差不多3米的样子垂直插下来,摔破点机身了。后来改APM单独供电,还是觉得舵机哆嗦,反应虽然快一点,还是不好控制,这次用手动起飞,动力严重不足,差点又炸。索性拆了APM,恢复原状来飞,飞机没任何问题,看来,对APM还远远摸不透。先放一边,再认真学习视频吧。把OSD的固件搞丢了,要重新刷。

网友:
同是小白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