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跟v1价格基本一样你会选择哪个?

楼主(2015-11-25):
想入个飞控!朋友那有个lite加GPS跟v1加GPS各一套!v1比lite贵50元!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个?lite可以直接刷V2,V1还是V1而且停产很久了吧!为什么停产呢?是有缺陷吗?lite听说刷了v2后很稳,是不是超越V1了?望高手解答下!哪个更稳定?或是手感及故障率低?

网友A:
肯定V1了

网友B:
谁说V1刷不了V2 呀?拿佳能打个比方吧佳能70D和佳能5D哪个好自己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V1了
现在又考虑lite跟V2了!该选择哪个呢!主要稳定性!其实V2的功能我用不着!一我不用OSD,也不用地面站及大疆的云台!v2比lite贵一倍!lite刷了V2稳定吗?听说lite跟v2硬件一模一样lite会飘刷了V2就不飘了是这样吗?如果v2跟lite刷v2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还是省一半的钱买lite算了!

网友C:
感觉都一样 oad用非凡好了

网友D:
果断V1 V1的时候大疆还不会偷工减料 质量好 V1用的也是V2的固件

网友E:
如果V1可以刷V2的话就果断V1,如果刷不了就用LITE,不过GPS不喜欢原厂的,搜星慢,颗数少。用非凡的,轻轻松松上12,OSD也是非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