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电池啥都好,就是线太长,放在小鸡上必须改改~~~

楼主(2015-11-25):
线确实太长了,拖着个尾巴,实在是难看

改这个相当累人啊。。。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蛋疼

5个电池竟然剪掉那么多的线

网友A:
只需要改一个公头,你非要改五个母头,不累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改一个公头,你非要改五个母头,不累才怪

平衡头才蛋疼,对比了一下,jst要比mini T插长不少,所以全部改了mini T

网友B:
2s 977锁尾咋解决?

楼主:
楼主看来一次性买了不少这种小插头啊,多钱一套?我见宝网上贵的很啊,一套要一块钱。另怎么改的2s,都动了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 977锁尾咋解决?

目前还在研究中,现在锁尾非常死,比1S用720电机还硬,右自旋刹车超给力,就是左自旋回弹,尾电机是8520,其他全部是V977的原装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 977锁尾咋解决?

尾巴解决了就能放教程分享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 977锁尾咋解决?

试过用720锁尾,完美的尾巴,就是发热太大了,一电3分钟下来,尾电机座都融化了,冷却后竟然还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看来一次性买了不少这种小插头啊,多钱一套?我见宝网上贵的很啊,一套要一块钱。另怎么改的2s,都 ...

一套一元很便宜了,这种插头,我用了几百起落,也不会发热,伟力那个插头用久了发热严重,目前还差尾巴不完美,尾巴完美了就能上教程分享了

楼主:
请教楼主改2s是直接给主板供电7.4v还是? 电调和主电机改动了吗,  请赐教,多谢

网友:
977改2S是怎么改的,主板和电调需要换吗?

网友:
这个电池架改的挺有创意,主板电调换没?

网友C:
别用这种小t插,电池放一起容易短路,买黑色那种,或者xt30,这个危险

网友:
这种t插我觉得不适用2s或以上的电池,平衡插电极是露出的,t插的头碰上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这种小t插,电池放一起容易短路,买黑色那种,或者xt30,这个危险

1s用这种mini t插应该安全吧?xt30贵,而且估计重量体积也大。

网友D:
改的不错,漂亮多了
虽说我还是喜欢JST

网友:
引用 楼主:
1s用这种mini t插应该安全吧?xt30贵,而且估计重量体积也大。

你是飞100s吧?用那种黑色的小t插,跟大t插一样的结构,安全多了,而且插接面积大,电阻小,对于100s那动力,我加了卫星加插头,感觉不出动力有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不错,漂亮多了
虽说我还是喜欢JST

jst比mini T长了点,也比较难拔,最后才选了这个

网友:
我也改了,实在不放心安全,每块电池配一个转接线好了,哈哈

网友E:
怎么个改法 用那个淘宝买的2s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