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大胖子只能坚持10分钟

楼主(2015-11-25):
我今天飞大胖子了,装了图传 433 数传 PIX 用的是2820电机 11*5.5桨 两个4S 5200电池。起飞重量不过3000g。才10分钟就没电了,要是不赶快回来,还差点丢飞机了,最后以很轻的伤着地,万幸啊。 我把数传 图传 还有狗都装在机身的外面,难道是这个风阻太大?导致时间很短么

网友A:
2820多少KV,飞的几S电?这些要说清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20多少KV,飞的几S电?这些要说清楚么

哈哈  忘记说明了  1100KV的2820朗宇电机  用的4S5200两大坨电池

网友:
你买到假电池了....

网友B:
我的大胖动力和你的一样,重量也差不多,20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胖动力和你的一样,重量也差不多,20分左右。

哭瞎,我在把电池充电看看,看看容量是不是不符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忘记说明了  1100KV的2820朗宇电机  用的4S5200两大坨电池

这个配置不是很合理,我大胖用的2826 550KV 14的桨,飞6S10000的电池,怎么都能4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不是很合理,我大胖用的2826 550KV 14的桨,飞6S10000的电池,怎么都能40分钟以上

我当时应该买KV小一些的,1100KV大了。你什么配置,我在试试看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10分钟基本等于秒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应该买KV小一些的,1100KV大了。你什么配置,我在试试看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10分钟基本等于秒射 ...

不是和你说了么.........

网友C:
kv太大电池不行

楼主:
1100KV 配合4S电池差不多了吧,难道要上6s?  一般小KV才上大电池吧,因为桨距大

网友:
2小时的路过。。。。。。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池问题,3KG的死胖子,我试过4S电,巡航时电流不到8A。按照你的电池参数,飞1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KV值有影响,但不至于才10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池问题,3KG的死胖子,我试过4S电,巡航时电流不到8A。按照你的电池参数,飞1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

好像是,巡航电流6A左右。再试试,看是不是没充满电池

网友(2016-01-28):
个人人为,电机Kv值太高,而且你的电池重量过大,无形增加飞机重量,电机不必配会造成电机过载,费电没效率,建议换低Kv,大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不是很合理,我大胖用的2826 550KV 14的桨,飞6S10000的电池,怎么都能40分钟以上

多大的起飞重量?

网友:
我的配置估计最奇葩。 电机 双天4250 EA9   500KV 电机, 好盈铂金80A 电调 还没飞,不知道会不会秒炸

网友:
你确认电池有那么多电吗?10分钟?我的4.5公斤飞了17分钟左右将近17公里4S电池用掉3000毫安时左右。

网友:
胖子鸡鸡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