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泰世Gaui X3为例,详解如何 DIY自助 查找分析和解决 尾桨的螺距虚位 问题

楼主(2015-11-26):
原文发在helifreak上,链接英文版在这儿。当时我还没有找到咱们5imx组织。

不啰嗦了,直接入主题,Gaui X3什么都挺好,零件精度没的说,但是只有一个精度不足的地方,就是尾桨的螺距虚位比较大,我的新机到手感觉尾桨螺距虚位接近10度。相比之下,Logo 600尾桨没有任何螺距虚位,  JR Forza 450ex虚位仅仅有X3的20-25%。

基于X3和450ex基本尾桨结构相仿,我找到了虚位差别的原因:
1. 尾滑结构虚位来自于:
    - 铜套(#216341) vs 塑料螃蟹小摆臂
    - 铜套(#216341) vs M2x8螺丝
2. 90度转角那个拉杆虚位:
  - 长铜套(#216341)  vs M2x14螺丝

简单说,M2螺丝世界上都一样,但是X3的所有铜套略微大了一些,然后塑料摆臂又再大了一些,叠加起来虚位就很大了。

我的DIY解法如下:我的实验过程大概不到3小时。但是你照着弄应该不用30分钟。

需要购买零件
- JR 零件(JR #61851)

- 0.2mm 厚高品质M2螺丝垫片 (推荐JR #80034)

- 0.5厘米 x 10厘米 薄膜 (我用了3M双面胶的那个红色覆膜)
- Oral B牙线
- 砂纸 (>1000规格) 备用

DIY过程:

1. 解决尾滑结构虚位:
- a) 去除两个X3塑料尾推螃蟹摇臂和四个铜套。换上 forza 450配件(JR #61851)。别扔了X3的M2螺丝。JR的螺丝不需要。
- b) 把一个0.2mm M2垫片塞到螃蟹爪和摆臂中间 (下面有图)
- c) 该打螺丝胶就打

2. 解决转角拉杆虚位:
- a) 拧下m2x14固定螺丝。
- b) 拆掉两个定位pin,否则整个结构一会儿装不上去。
- c) 把3M红色双面胶的覆盖膜剪成0.5厘米 x 5厘米长,做一个尖头,塞进铜套,膜会自然卷起来。再把m2x14螺丝塞进,虚位就没有了。
- d) 复原组装,再把两个定位pin装上。
- e) 以上步骤能去除铜套和m2螺丝之间的空隙。但是铜套与两个轴承还能上下摆动。因此再用牙线在m2x14螺丝头下方绕几圈,打死结。
- f) 两个定位pin如果卡到螃蟹定位环,那么退出来一点点。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阻力位置,按照我的方法,把飞机横躺,螃蟹环应该能自由重力下落,才是完美无阻力。

网友A:
好,试一试,顶!不过不想等好几天买JR的。能不能都用薄膜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试一试,顶!不过不想等好几天买JR的。能不能都用薄膜代替、。

螃蟹爪和塑料摆臂用薄膜,估计要要有外科大夫的手巧。我手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螃蟹爪和塑料摆臂用薄膜,估计要要有外科大夫的手巧。我手比较大。

好的,谢了

网友B:
牛逼,我kds450的尾巴虚位都有2个毫米了,治不了,耍起3D还是能锁住尾的,我用futaba s9257的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我kds450的尾巴虚位都有2个毫米了,治不了,耍起3D还是能锁住尾的,我用futaba s9257的锁尾

如果舵机够快够力度,虚位本身对于飞行不一定有影响。但是能改善消除虚位肯定不是坏事。看着无虚位心里舒服,也许舵机损耗也小一点。

网友C:
尾巴调整顺滑才是关键     虚位在合理范围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调整顺滑才是关键     虚位在合理范围可以无视

在这一点上,forza 450虚位是X3的1/4,怎么理解谁更合理?

网友C:
个人追求不一样  你追求完美   而我追求不影响飞行为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追求不一样  你追求完美   而我追求不影响飞行为前提

没有冒犯的意思,按照我的方法30分钟改完,安装正确的话,减少虚位同时还很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追求不一样  你追求完美   而我追求不影响飞行为前提

X3 这飞机 有些地方确实做的让人有点影响心情
不过这机器飞起来还是不错   很耐操
很多人把X3的尾巴问题  怪罪在虚位上   其实我自己玩过两架X3 其中一架炸报废 还有一架目前也百来起落
发现X3的虚位  不太会影响到飞机的锁尾性能
每个人追求不同 这个我不会反驳你的  个人喜好不一样嘛

网友D:
貌似就是那个螺丝不是轴套螺丝而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就是那个螺丝不是轴套螺丝而已嘛~~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网友E:
我的X3原厂配置,锁尾没什么问题,要说问题就是尾巴转速慢了点点,大螺距变化的时候稍微有点抽,换改装尾皮带轮用芬记63尾桨就行了,其实不改也行,只是有点不舒服而已,没必要在意那些虚位,完全不影响飞行。。。

目前X3飞了快2年没炸过了,接近1000起落。。。螃蟹爪换了一次,铜套磨损有夹角了,导致锁尾不顺畅,换了就好。。。其他的坏什么换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X3原厂配置,锁尾没什么问题,要说问题就是尾巴转速慢了点点,大螺距变化的时候稍微有点抽,换改装尾皮 ...

5万元的长安小面拉货吨位比150万的奔驰还厉害。各有各的乐趣。追求无虚位是一种寂寞
如果想略微加快皮带尾巴转速,把原厂15T尾齿轴换成Lynx 14T尾齿轴,https://www.lynxheli.com/product_info.php?cPath=128_148&products_id=24664。t宝有
也有加长380mm套装,尾管长了自然改善。你可以看看。https://www.lynxheli.com/product_info.php?cPath=128_148&products_id=25255

网友:
定学习了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