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otor air gear 200电调支持4S吗

楼主(2015-11-26):
买了 air gear 200的动力套装,电调描述支持2-3S,可是电池已经买好了几块4S的,不知道这个电调最高能支持到4S吗,有用过的没有?
实在不行只能换电调或者换电池了。。。

网友A:
没试过4S!,换电调便宜些,电调也可以备用,或者出掉,电池不大好出的,

网友B:
写的2~3S 就是2~3S,T-MOTOR从来不乱标的。 你上4S 肯定会烧 。 我就烧过他们的电机。 心疼。一油门,100大洋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4S!,换电调便宜些,电调也可以备用,或者出掉,电池不大好出的,

这个方法也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2~3S 就是2~3S,T-MOTOR从来不乱标的。 你上4S 肯定会烧 。 我就烧过他们的电机。 心疼。一油门,100大 ...

嗯 就担心这个 再买套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