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銀燕 2204電機二代

楼主(2015-11-26):
目前使用2204 無標電機 使用槳平衡不好的槳 機子會抖

請問這款跟上一代有什麼差別嗎。 跟朗宇的比起來 哪顆品質比較穩定呢

----------------------------------------------------------------------------

不好意思 讓各位誤解
目前使用無標2204  感覺他動平衡不是很好
想換有牌子的電機

主要想換銀燕的2204   看到有出2代了 想問問 一 二代的差異 以及跟朗宇2204相比的話哪款品質較穩

网友:
银燕有无标的吗?

网友:
无标 要么是修过的  要么是假的

网友:
哪有无标的。。。肯定是假啊,这个二代用起来感觉不如一代的耐炸。 一代的真耐炸,唯一区别就是镂空多了。

网友:
机子抖,先试一下降低感度,不一定是电机问题,我用的都很好

网友:
银燕 MT2204 II 相较MT2204一代,设计会更好,运行的是时候温度更低。

另外为了避免买到假货,请收到货的时候查看是否有防伪标签,变查询防伪码是否第一次查询。以免买到假货。

网友:
朗宇就算了吧,直接EMAX2205II吧

网友:
银燕2204 要买一代的

网友:
买致盈呗  无论动力还是动平衡都不逊于银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