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电压显示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5-11-26):
3.85V   3.85v  3.85V   3.85v   2.83V   3.85v
求大神帮忙  告诉我哪里的问题 我可以自己维修 谢谢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发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池本身就有毛病啊

网友A:
换一块电池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电池也是这样吗?

是的   !就地5通道显示电压低 其他正常

网友:
看看有没有photomos,也许是photomos有问题或驱动不够

网友:
里面的电阻坏了

楼主:
能明示具体哪个坏了吗?谢谢   可以加微信 我可以照片给你谢谢13651365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