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短路后定点定不住,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5-11-26):
昨天晚上弄LED灯,可能导致图片中V和G短路了两三秒钟,也可能没短路,不太确认。然后今天去飞发现GPS定点定不住,一开定点就飘走了,其他一切正常,飞行也很稳。后来检查,APM板上的蓝灯没有闪,是常亮的,但是GPS上的灯是闪的。

不知道是不是短路导致的,有大神知道怎么修复吗?

网友A:
正负极短路············这个得问专业人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短路············这个得问专业人士了

坐等专业人士,,,,

网友B:
查查GPS的问题看看,或者看看GPS或飞控是否被干扰了,飞控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GPS的问题看看,或者看看GPS或飞控是否被干扰了,飞控应该没问题。

同样的场地,应该不是被干扰,不过旁边有个基站,但是基站貌似不干扰GPS,手上还有一个apm,有空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