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技术】A22云台红外快门无法控制拍照录像的问题

楼主(2015-11-26):
各位A22的用户你们好:
               近来一些客户反映,我们的红外快门无法控制拍照和录像。主要可以从以下两点找下原因:
1相机的设置问题,要设置成遥控红外模式
2遥控器的设置问题, 三档开关的行程设置有问题,上档 >1700ms  中档 = 1500ms ,下档 < 1300ms
可以先在控制通道上接一个舵机测一下,能否转到最左,中,最右。

如果还是无法拍照录像可以联系我QQ:3140367168

网友A(2016-01-23):
我的云台的红外回来就换了  也不是喷当时技术给我发了个新的回来  可是还是不行  当时买这个云台就是看着有红外一体布线好看才买的。早知道我还是用我老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云台的红外回来就换了  也不是喷当时技术给我发了个新的回来  可是还是不行  当时买这个云台就是看着有 ...

那检查下是否把相机的红外灯对准红外快门控制的灯,如果偏移很多也无法控制拍照录像。

网友:
之前买过你们a22-2h云台,特别奇怪的我用nex5r可以实现红外快门控制,但是5n不行好,后来折腾了很长时间发现5n要把hdmi设置变了才可以,跟大疆的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