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刷写NAE32固件问题求教

楼主(2015-11-26):
泡泡的下载链接里面的MW_OSD_GUI没有exe后缀,打不开!MINI OSD刷写NAZE32固件,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里面有一个编辑器,叫做MW_OSD_GUI.exe,我下载了泡泡老师的百度网盘下载链接,打开只有MW_OSD_GUI,没有.exe后缀,有朋友说是我没有安装JAVA虚拟机,我又下载了JAVA虚拟机5.0,安装后还是打不开MW_OSD_GUI!???

网友A:
最好上图这样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刷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这样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刷写器。

已经搞定,原来DTR必须接,接上就成功升级了,但是还是没有搞定MW_OSD_GUI!
继续求助!!!

网友:
试试这个最新版本吧,我下完在家里的WIN7 64位没运行起来,差在环境上,有空解决这个问题。
http://pan.baidu.com/s/1i3llYcP

网友B:
你就直接买时候后让卖家刷好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直接买时候后让卖家刷好就成了

第一失去了折腾的乐趣,第二即使刷完后界面还得按自己实际要求修改,所以还得自已完成。

网友:
已经调试出来了

楼主:
我的是少了JAVA 7U21软件安装,安装后就好了,但是新问题来了,打开MW_OSD_GUI 的界面,里面选不成115200,也没有COM3的选框?如图: file:///C:\Users\jap\Documents\Tencent Files\259525940\Image\C2C\ADQVGHWNE$W@DN`7WFOD]LD.jpg

楼主:
明明COM3显示已经连接电脑了,可这个软件里面却认不出来,如图: 连接不上我的OSD!请谁再给指教一下!

网友:
我这个好用呀。

网友C(2018-04-16):
为什么我下载了你的这个文件也还是不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下载了你的这个文件也还是不能打开?

那可能你没有JAVA插件,安装一个就能打开了,网盘链接如下:
百度云附件:jdk-7u21-windows-32.exe

网友:
兄弟有没有F3用的OSD固件? 哪里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