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亚拓500L悬停尾巴左右摆,而且感觉尾巴特别软

楼主(2015-11-26):
谢谢大家了,新装亚拓500L悬停尾巴左右摆,而且感觉尾巴特别软,尾舵总感度65 ,尾舵感度50,求助大家了

网友A:
什么飞控陀螺?

网友B:
不是尾巴安装不顺滑就是感度低了,仅供参考

楼主:
是不是十字盘感度高现在是80

楼主:
可能是尾舵不滑快。塑料件拧的太紧。谢谢大家了

网友C:
震動,尾滑塊中立奌

楼主:
今天又试飞还是不行啊。

网友D:
V8 尾巴无问题飘过

网友E:
楼主你的500L尾巴搞定了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套用GPRO的新手参数

楼主:
尾舵机行程一定够量,中立点一定搞好,现在还有大螺距(12度 -12度)猛加油尾巴还有点跑偏,准备调一下尾舵机集体螺距补偿。在不行的话就调尾舵机正比感度。

网友F:
如果排除尾桨夹和尾变距不够顺滑的问题,那可以试试将尾舵中立点向尾波箱方面移动。

网友G(2015-12-29):
是不是转速有点低啊?

网友H:
什么遥控器!JR 的遥控器 你要设置到80左右。

网友I:
飞行参数截图看看!

楼主:
已搞好了

网友J: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K:
最头疼就是尾巴

网友L(2018-03-28):
请问你是怎么搞定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尾滑块很顺!降低感度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