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大懂得維修電路板嗎?請教

楼主(2015-11-27):
小弟的K110電路板燒毀了粒零件,不知有大大知道那一粒零件的型號嗎?

三隻腳是插頭來的嗎?

三隻腳是插頭來的嗎?

紅色地地方是一定換,但藍色的地方不知道有否問題~

紅色地地方是一定換,但藍色的地方不知道有否問題~

网友A:
一般是尾mos 不过还是来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尾mos 不过还是来个图吧

不好意思,因用手機上傳不了大檔案,要得回家後發相片問大大

网友:
照片太不清晰

网友B:
这么容易坏吗?还敢入吗?

网友:
这是2300的场效应管。

网友:
没有这个直机。只能说个检修思路。可能是个MOS管烧了,旁边那个大片子估计没事。烧掉的这个MOS管有可能是尾电机的也可能是舵机的驱动。有K110的模友提供一下这个位置清晰的图片或者直接给出这个芯片的型号就可以了。你如果动手能力强,去TB上购买同型号的芯片,重新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C:
烧成这样只能返厂了,不明原因换上会再次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成这样只能返厂了,不明原因换上会再次烧毁!

因本人是香港玩家,如果送回廠修理,來回運費連零件費已經可以買一塊新的電路板,不過小弟其實已經拍了一塊新的了,只是想自己修復一塊可以當後備板。

网友B:
烙铁用的不熟练就别修了,都是小贴片零件,没有一定动手能力只会越修越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本人是香港玩家,如果送回廠修理,來回運費連零件費已經可以買一塊新的電路板,不過小弟其實已經拍了一 ...

这块烧的厉害,你要等到新版到了对比看看,我倒建议把这块当做零件,万一------可以拆这个的零件。

网友:
买SI2300或者AO3400都可以代换,前提是你自己要具备相当的焊接技巧,而且电路板没有损坏。。。

网友:
si2300场效应管,一般换了就好,X宝几分钱一个
一般是尾电机线短路烧掉的,换尾电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绝缘

网友B:
si2300 看情况还能用有刷输出代替,搜我的帖子。V977的,电路基本一样

楼主:
多謝各位提供意見,等新板到跟進看看其他地方有沒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提供意見,等新板到跟進看看其他地方有沒有問題。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ead&tid=1153627
可以飞线,零成本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3627
可以飞线,零成本修复

不能同意得更多

网友:
我也烧了,自己换没焊好,估计报废了,再看看阿拉丁的帖子吧,已经买一块了,看能补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3627
可以飞线,零成本修复

110的板子跟977略微不同,还是同样的方法吗?还是取那个横着的电阻?然后再短接?麻烦你看看楼主的图片,那个电阻好像挪了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参考了阿拉丁的帖子已经完美修复了  呵呵    感谢阿拉丁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10的板子跟977略微不同,还是同样的方法吗?还是取那个横着的电阻?然后再短接?麻烦你看看楼主的图片, ...

我专门对比了一下,基本一样,放心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专门对比了一下,基本一样,放心改吧

已经,搞定了,你现在的2s977搞好没有啊?我也想搞一架,对了,977用d7e控,能调飞行参数啥的吗?

网友B:
只能飞~~D7E飞977循环螺距比原装控大一点,其他差不多,参数已经固定了,油门螺距曲线都不能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飞~~D7E飞977循环螺距比原装控大一点,其他差不多,参数已经固定了,油门螺距曲线都不能调的

那我还是飞110吧

楼主:
大大可否用我的電路板相片畫出要移除那個位置~和在那個位置飛線

或者可以放已經修復好的電路板圖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可否用我的電路板相片畫出要移除那個位置~和在那個位置飛線

或者可以放已經修復好的電路板圖片嗎
...

抱歉,电脑不在身边,你看了阿拉丁那个帖子没有,就是把横着的那个电阻取下来,977的主板和110的基本差不多,割断,飞线,一样的做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可否用我的電路板相片畫出要移除那個位置~和在那個位置飛線

或者可以放已經修復好的電路板圖片嗎
...

用美图将就画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美图将就画了一下

明白了,等一會兒回去試試。

网友:
集成块要用烙铁余热或者25w以下的烙铁焊,否则烙铁都能把集成块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3627
可以飞线,零成本修复

110主板右侧    就打了胶的那边  发烫   是正常的吗??

网友:
红色画的那条走线,隔断
按照黄色线那样飞线试试
注意尾电机要插在粉色线圈住接口上
烧的太糊,看不清走线了,如果不行的话,稍微清理一下再上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10主板右侧    就打了胶的那边  发烫   是正常的吗??

放心吧,那部分一直很热,没事的,修好了上个图分享一下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那部分一直很热,没事的,修好了上个图分享一下啦~~

搞之前  跟搞好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之前  跟搞好之后

烧的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之前  跟搞好之后

紅色那一個時什麼,我連完尾電機沒有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色那一個時什麼,我連完尾電機沒有反應。

注意尾电机不要插错接口,仔细看我的图, 在32楼

网友D:
引用 楼主:
紅色那一個時什麼,我連完尾電機沒有反應。

那个是我取了一截线没剥皮

网友:
貌似尾电机的驱动管,我的也烧过,已经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我取了一截线没剥皮

忘記了,尾電機線我一黑一白,插頭線是一黑一紅,
那是不是黑對黑,紅對白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忘記了,尾電機線我一黑一白,插頭線是一黑一紅,
那是不是黑對黑,紅對白呀?

我也常搞混  你试试就知道了   连一下 如果是装反了  飞机自旋无法锁尾  那你再接回来    我的尾电机线是漆包线  跟你的颜色不一样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的正负颜色
不过注意绝缘    上热缩管包好   如果短路   又要烧mo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常搞混  你试试就知道了   连一下 如果是装反了  飞机自旋无法锁尾  那你再接回来    我的尾电机线是 ...

这种大MOS很难烧的

网友:
唉,烧怕了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