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起落架 从桶里起飞。结果你懂得。。。

楼主(2015-11-27):
?from=y1.7-1.2

网友A:
手接。。。。。。。。。手接啊!!!

网友B:
多练习没问题的吧,桶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接。。。。。。。。。手接啊!!!

500的轴距  1.6kg  有点害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练习没问题的吧,桶那么大

主要是多轴有地面效应嘛   不太好降。另外口子也太小了 挂了云台的话

网友C:
求三轴云台型号?看上去很稳,求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三轴云台型号?看上去很稳,求参考。

云台是自己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的轴距  1.6kg  有点害怕啊

daya550   2.2KG   正常起飞,降落都是手接,脚架太矮了,不接不行。。。。。悬停你手臂高度,然后试探性抓住------感觉行了,手疾眼快油门最低,保持平稳,等几秒落锁后在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ya550   2.2KG   正常起飞,降落都是手接,脚架太矮了,不接不行。。。。。悬停你手臂高度,然后试探性 ...

  我是有次被APC桨打怕了  出血了。我买了收放脚架了。实际上我真是不愿给飞机加额外的重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