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问各位大神,推螺距两个舵机向上一个舵机向下

楼主(2015-11-27):
各位大神好,我是小白,从没玩过直升机模型,刚买了450Plus带控的那种,推油门时(螺距应该是一起的),左舵机和升降舵机向上行程挺大,右舵机向下行程较小,是怎么回事啊,坐等解答,谢谢啦!

网友A:
舵机的一至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一至性不好。

请问要如何调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要如何调整啊?

便宜舵机就是这样,学会飞行技术了,买点好的

网友B:
无副翼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系统吗?

是啊,推螺距,十字盘不是水平上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舵机就是这样,学会飞行技术了,买点好的

问题是飞不起来啊,推螺距十字盘是倾斜的,请问前辈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两个问题:1、推油门时,三个舵机都上升,但其中一个行程较短?2、推油门时,三个舵机中有两个上升,另外一个下降?
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不一样,
第1个问题,有可能原因是(1)舵机一致性差,便宜舵机拼凑;(2)遥控器中对应行程较短那个舵机的通道设定值是否不一样?
第2个问题,有可能原因是:遥控器中下降那个舵机的通道设定反向了。

在前提是十字盘在安装时是正确安装,并且几个维度都是正确水平的。
简单说:有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舵机机械原因;二是遥控器通道设置原因。

网友D:
最好找身边老鸟看一下,新人套机不好说,上个图看看。如果2上1下基本上是设置问题,哪里买的问一下店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问题:1、推油门时,三个舵机都上升,但其中一个行程较短?2、推油门时,三个舵机中有两个上升,另外一 ...

谢谢大侠,我再调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找身边老鸟看一下,新人套机不好说,上个图看看。如果2上1下基本上是设置问题,哪里买的问一下店家啊。 ...

请问是是在摇控里设置吗?PLUS450 原装摇控 T6  该如何设置啊?谢谢大虾啦

网友:
T6是富斯还是福特吧

网友:
对于刚入坑的模友,正确的途径是:好好逛论坛相关的版块,在相关的板块提问,然后找个靠谱的卖家,最好有附近的模友指导。看你标题像是舵机方向不一致,下面解释又像舵机行程不一致,还是上图看看吧,估计图省事买的便宜套机。要是有品牌的还行,自组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无副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