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和配件已到

楼主(2015-11-27):
照片尺寸限制 头大  这台小机昨天才到的 因为本人新手 半月前入得911-2 之后每天基本8电练习西面悬停   110到手接电才发现 完全不在一个节奏 各种手忙脚乱 另外问下各位老鸟 这架小机 飞起后 往右后侧飞 (6g)切换3D又往左侧 侧飞 之前的911-2我是调解的拉杆 就基本不前后左右侧飞了 但是这架110该如何调解请教?也是调节拉杆?望各位老鸟指点一下

电池不是原厂的 和商家买的520 mah的 目前使用情况还可以

网友:
试飞了没

网友A:
飞3D的话主轴横轴应该多备点,飞6轴很少坏这两个。其实最好都用原厂件,什么碳纤主轴、活动限位环。。。那些都是徒添麻烦。尾垂倒是可以换别的,原厂的实在是太脆了,主要是换有点麻烦

可以用控调舵机中点,说明书的最后有教你怎么进入调节,这个是3、6轴一起调的。单调6轴模式直接进入悬停模式调整就好了

摆臂、连杆、控舵机的参数,还有两种模式,这些都要结合起来调,全部调好后,切换3/6轴,观察十字盘,变化应该是很细微,如果变化明显就肯定有一个模式下是偏移的

楼主:
飞了 但是很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3D的话主轴横轴应该多备点,飞6轴很少坏这两个。其实最好都用原厂件,什么碳纤主轴、活动限位环。。。那 ...

好的 说明书是英文的 跟群里朋友要的中文的 但是是 120 据说通用

网友B:
K110的主桨长度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说明书是英文的 跟群里朋友要的中文的 但是是 120 据说通用

我发个110的说明书,希望楼主能用的上。
哪些件是原装带的?大齿?小齿?大桨?尾桨?
楼主加的什么群?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72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个110的说明书,希望楼主能用的上。
哪些件是原装带的?大齿?小齿?大桨?尾桨?
楼主加的什么群 ...

感谢 原装带的 是大齿 尾浆 和大奖 还有3把工具 最后一张图左侧包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10的主桨长度是多少?

主浆长度 245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原装带的 是大齿 尾浆 和大奖 还有3把工具 最后一张图左侧包就是

那再配点小齿和尾电机就能爽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再配点小齿和尾电机就能爽悬停了。

忘了配小齿了 尾电机买了3个720空心杯

网友D:
不错的鸡鸡  挺耐炸的

网友E:
各位,小齿是个啥东西?

网友:
电机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小齿是个啥东西?

装电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鸡鸡  挺耐炸的

还可以 今天直接炸坏空心杯 白线折了

网友F:
目前911加模拟器,一直想把911的控加模拟器接口,但不会,不知道有高手会不,教一下

网友:
一电几分钟?

楼主:
基本 6.7分钟左右

网友G:
那个升级尾电机座会让你炸到尾巴时直接炸碎电机的塑料屁股,现在才发现原机设计几乎都是最合理的,副厂升级件没什么必要,如果实在看塑料不顺眼不如直接升级k120上能通用的配件,精度高还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个升级尾电机座会让你炸到尾巴时直接炸碎电机的塑料屁股,现在才发现原机设计几乎都是最合理的,副厂升级 ...

其实雅得117的尾电机座是不错的替换件,便宜关键是厚实耐炸,就是散热不如原厂座,不过110用720尾电机基本不会过热,可以无视哈

网友:
110选哪个十字盘模式?我的控上是90度的。

网友:
我的110油门要推到70%才能起飞,正常吗?

网友:
我的110声音好大啊,比911大太多了,正常吗?

网友:
110起飞后总是快速右飞,怎么回事?

网友:
110只开陀螺仪开关,总是偏移很厉害,根本飞不起来啊。楼主试过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本 6.7分钟左右

按照默认的油门螺距曲线飞吗?噪音太大,我降低油门提高螺距了,不知道对电调有影响没。

网友F:
110齿轮空隙比较大,不知道能调不能

网友:
飞机飞行下来感觉还是不错的,飞机比较耐摔

网友:
k110的齿轮间隙比较大啊,能调吗?

网友:
问一下x6控左边那个电源接口是干什么用的?能接9v电源吗,能的话练模拟器就不用费电池了。

网友:
小鸡就是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