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竞速机高强度螺旋桨

楼主(2015-11-27):
想用70涵道的电机装在三角翼上, 6S  2500KV的电机大约5-6寸螺旋桨,螺旋桨转速应该有50000以上;淘宝没有找到竞速机用的碳纤维螺旋桨,没接触过竞速机,求飞过超快的竞速机的模友推荐一个螺旋桨。
注意;这个配置似乎能破300公里~一般的塑料螺旋桨可能射桨,本人怕受伤。

如果有模友觉得哪款三角翼适合这个配置也可以推荐一下,动力设备重500-600克  推力4000克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我用过APC的桨,效率真的是不错。
可参考APC官方给出的数据,配置電機的KV值。
The following are suggested RPM limitsfor APC propellers:

  • Glow Engine (includes Sport and     Pattern Propellers) and Speed 400 Electric Propellers
         Maximum RPM=190,000/prop diameter (inches)
         (For example, a 10x6 glow engine prop should be limited to 19,000 RPM)

  • Thin Electric (E) and Folding     Electric (F) Propellers
         Maximum RPM=145,000/prop diameter (inches)

  • Multi-Rotor     (MR) Propellers
         Maximum RPM=105,000/prop diameter (inches)

  • Slow Flyer (SF) Propellers
         Maximum RPM=65,000/prop diameter (inches)

  • Racing Propellers (including     Carbon)

    8.75 N,W     and 8.8 Series 40 Pylon Props

    Maximum     RPM=225,000/prop diameter (inches)

网友(2020-04-09):
涵道电机装5寸桨不会烧吗?

网友:
乾丰的6x6

网友:
还有小的

网友:
六寸感觉会烧,新动有

网友:
15年的老帖翻出来了~~
这级别的电机,这转速适合APC 4.1×4.1的,超过4.5过载了。
除了APC,我也想知道其他的高性能桨(普通买家买的起的)

网友(2021-08-20):
机师大哥,最后成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