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50莫名熄火,个人很迷茫,求解决

楼主(2015-11-27):
机器配置:机身:富丽450v2
舵机:富丽ds452mg斜盘+富丽ds501mg锁尾

电机:富丽3s 3800kv

三轴:金k8

电调:好盈铂金50 v3 定速60直线

接收:华科尔1002 22ms模式

控:d7

bec电压6v

347mm飞越大桨

其实昨天飞的时候第一电钟摆的时候就熄过了,当时下来电压3.6想想可能电压的锅,换了块电上去啥事没有,就没怎么在意,今天是两块电都满的,第一块上去摆了2分钟没到熄了,下来检查所有接线,没发现什么问题,直接上了第二块,然后吧。。。一分钟没到,还没开翻,练自旋的时候就给我熄了。。。我真的是醉了

顺便,熄掉的时候就像拔熄火的那种感觉,单纯得没动力,舵机还是有的,姿态可控。

还好几次救的及时,就断了个腿,不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不敢飞了啊,望大家给点思路解决下

网友:
我的也熄火  加Q

网友:
D7控太老和好盈的定速兼容性似乎有点问题,关了定速试试看

网友A:
有可能是某处接触不良 或者XT60插头接触问题 曾经XT60接口过松 一大油门飞机就调转 再后来直接弹出 炸过机 重新焊接了新插头好了 当然了咱俩的情况不一定一样 我只是这样炸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某处接触不良 或者XT60插头接触问题 曾经XT60接口过松 一大油门飞机就调转 再后来直接弹出 炸过机  ...

在理,我去看眼插头跟电调进线

网友:
看看VB里的日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