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总是向右旋转,然后左侧翻转。

楼主(2015-11-27):
配置:市面普通的仿大疆F450机架,朗宇A2212,980KV电机+1047仿APC桨,好盈4合1 25A电调,APM 2.8+6M GPS,格式3S 4000电池
在地面站上看,APM加速度计、罗盘、遥控器都已经调试好了。
解锁后,稍一拉油门,飞机就一直向右打转,再加大一点油门就向左侧翻,各位大神,这是不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机型选择 "X" "+" 选对了吗? 电机次序接对了吗?电机转向转对了吗?可以上一下图片或視頻吗?

楼主:
经模友提示,对电调再次进行校准,不接电机的情况下,刚开始拉油门,四个电机通道输出步调一致(如图二),
(图二)

50%油门持续约1分钟,特别是操纵杆各方向运行再复位后,四个电机通道输出量开始不均衡(如图三)
(图三)

再二次重新校准电调,接上电机后,测试的结果惨不忍睹,油门打到10%左右,3、4电机通道输出明显比1、2通道大约1倍。而且保持油门10%位置不动,3、4电机通道竟然会缓慢地自动增加输出到,直至飞机侧翻。(图四)

结论:这个四合一电调有问题,准备换4个单独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