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穿越机练习无故摔机 帮忙找找原因

楼主(2015-11-27):
配置是:280 naze32 betaflight emax 2204 emax bl12a ace 3s 1300 kongkong5040 frsky x9d+x4sb   练习当中做了一个横滚,做第二个的时候突然摔机。不知道是电调保护,还是遥控信号丢失.....控是frsky这么近应该不会失控吧?

楼主:
补充下最近改过电调刹车,高进角驱动频率22khz 有影响吗?

网友:
装的气场不够

网友:
好像是突然没动力了?不过好像是倒向一边 可能那个电机有问题?

网友A:
好象动力电断了,落地后重新上电了,因为又听到BB响了两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象动力电断了,落地后重新上电了,因为又听到BB响了两声。

+1

像是接触不良。具体哪里接触不良要你自己检查了。

有人的地方尽量注意安全。万一砸到眼睛····估计以后你就没的玩了。

网友:
有用分电板吗

网友:
貌似是突然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动力电断了,落地后重新上电了,因为又听到BB响了两声。

滴滴响 是我遥控上加锁的声音,不过昨天xt60的公头好像是松了 从新焊了下。今天飞了一天没断过。。希望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像是接触不良。具体哪里接触不良要你自己检查了。

谢谢提醒,以前有过一两次听到飞机嘟嘟的响好像加不上油的感觉掉下来,后来不敢从人头顶飞过。。。这次掉下来和那感觉不一样。昨天xt60的公头好像是松了 从新焊了下。今天飞了一天没断过。。希望是这个原因

楼主:
有分点板那个带12v 5v 降压 电压bb响报警的

楼主:
希望是,我从新焊了下,观察几天 今天飞一天老地方没断

网友C:
视频我怎么看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滴滴响 是我遥控上加锁的声音,不过昨天xt60的公头好像是松了 从新焊了下。今天飞了一天没断过。。希望是 ...

哦,再就是听群里说那个5合1的分电板5V电压虚标了,实际为3V电压,因我没有这块板就没实际测过,真这样的话要是给飞控和接收供电可能就会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我怎么看不了啊

56好像是挺慢 换成土豆的了 应该可以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再就是听群里说那个5合1的分电板5V电压虚标了,实际为3V电压,因我没有这块板就没实际测过,真这样的 ...

不是吧,当时图方便不用带bb响买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