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飞什么3D机型练技术

楼主(2015-11-27):
我菜鸟一个,在模拟器上练了吊机,有两个星期了,想入一款3d真机,不知道是上那款真机来练技术好,想请教各位大神前辈们,要怎么才能飞好3d真机,多谢了

网友:
推荐天翼15e slick

楼主:
多谢了,这个飞机怎么配置呢?

楼主:
还有飞真机有啥技术要领

网友A:
开始建议天翼的8MM板机。。熟悉了试着进阶15E 然后50E  一步一步的进阶! 配置的话可以论坛搜索 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建议天翼的8MM板机。。熟悉了试着进阶15E 然后50E  一步一步的进阶! 配置的话可以论坛搜索 很多的!

真机和模拟是不是很大的区别?在模拟上要练到什么程度才能上真机好。谢谢

网友:
在模拟器上建议把环境设复杂些,比如加大点风速等,设些风向变化等,默认风速为0,可现实中不可能没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机和模拟是不是很大的区别?在模拟上要练到什么程度才能上真机好。谢谢

模拟器主要是练习条件反射。。

网友: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模拟要来,真飞也要来
开始练习肯定是板机好吊 轻 最好弄个小f3p室内环境或者没风室外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