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调直升机求助

楼主(2015-11-27):
500L和pixhack明天到,但是找不到具体的教程,想请问坛子里资深玩家,apm,pix等这些飞控,电调是否需要设置定速?
如果需要设置定速,没有定速功能的电调,设置油门曲线为百分之25以上为一条50的直线行不行。但是这样的话,舵机行程也被限制在百分之50了,而且自稳模式打副翼和升降或者方向舵,没有输出,只有推油门的时候,三个舵机同时有输出

在坛子里看到辽宁张sir飞500都是用直升机模式,很好奇是怎么设置出来的

网友A:
PIX 本身不管理電調,電變轉速或定速設置完全由使用者自主

PIX 只負責:
1.鎖定油門通道
2.放行油門通道
轉速多少這些請直接照電直處理即可

舵機問題,PIX 在未按下解鎖鍵前,舵機是不會動的

裝機的英文教程: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traditional-helicopter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X 本身不管理電調,電變轉速或定速設置完全由使用者自主

PIX 只負責:

新固件版本未解锁情况下,特技、自稳模式下,舵机是可以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固件版本未解锁情况下,特技、自稳模式下,舵机是可以动的!

感謝告知,一直沒去更新說

楼主:
油门曲线设置为视频中的,但是ccpm总距舵量程也变成了一半,遥控器有混控方式,让油门不和总距的行程一样吗

楼主:
自稳模式 在没解锁之前,升降,副翼和方向舵有效,解锁以后,推油门,升降,副翼和方向通道无效,切了定高模式就有效

楼主:
新固件版本未解锁情况下,特技、自稳模式下,舵机是可以动的!

谢谢楼上两位,3.3的固件在解锁以后,自稳模式 升降,副翼和方向通道无效是怎么个情况?直升机起飞必须用定高模式飞吗?
视频中,如果油门曲线为0-25-50-75-100,自稳模式解锁  升降,副翼和方向通道是正常有输出的

网友:
抱歉帮不上忙,但我想说中国低价山寨硬件确实是个大问题。。我知道好多连驱动都装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设置为视频中的,但是ccpm总距舵量程也变成了一半,遥控器有混控方式,让油门不和总距的行程一样 ...

不太懂,PIX 的油门曲线与总距有什么关系呢?
两者是各别独立,没有冲突哦
你确定你接线跟通道的设置都正确吗?

楼主:
两者是各别独立,没有冲突哦
你确定你接线跟通道的设置都正确吗?

软件上看到的8通道和1.2.3通道输出都减半了

网友B:
油门直接由一个通道来控制,wiki建议用电调定速模式,这样,这个通道只需要飞控控制解锁、加锁即可!

直升机模式混控,要利用螺距+油门信号混控,如果油门信号交给一个独立通道设为定速,那油门摇杆就只需要负责控制螺距即可,而这种情况下,螺距曲线就是-100~+100了,然后,在飞控设置里,限制最小最大螺距!

网友:
自稳和特技Acro模式下,十字盘和尾舵机是肯定可以动的,但记得要按下安全开关才可以! 如果还不动,那可能是你用的是其中一个rc版本的固件!

最新的AC3.3版固件,按下安全开关后,特技、自稳、定高模式下,十字盘是可以动的~

楼主:
直升机模式混控

如果用直升机模式来调pix,5通道就设置不出来,把5通道开关设置到sg开关上,拨动开关5通道没有输出,直升机模式里5通道是gyro

网友:
混控要自己重新定义,比如定义3、8通道混控、比如5通道还给模式切换混控6种模式、保留熄火开关等!

反正原理不难,但需要慢慢琢磨…………

楼主:
混控要自己重新定义,比如定义3、8通道混控、比如5通道还给模式切换混控6种模式、保留熄火开关等!

反正原理不难,但需要慢慢琢磨…………

谢谢张sir
今天调试飞机又遇到新问题,我把电调插到8通道,pix竟然不启动,必须插了usb飞控才启动,但是只插usb,不插8通道的电调,舵机又没反应,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张sir
今天调试飞机又遇到新问题,我把电调插到8通道,pix竟然不启动,必须插了usb飞控才启动,但是 ...

電系怎麼裝的?
1.電流模組這裡有送電嗎?
2.接收機跟飛控的電是怎麼供的?

兩個問題要留意,飛控不只能由電流模組供電,舵機輸出端那側也要供電
不然舵機一動飛控就會死機
接收機這側最好自己吃一路電,如果不能,那接收機最好別帶舵機
很容易造成飛控突然死機
PIX 本身的 RC IN 跟其它組 VCC 是不通的

楼主:
兩個問題要留意,飛控不只能由電流模組供電,舵機輸出端那側也要供電
不然舵機一動飛控就會死機
接收機這側最好自己吃一路電,如果不能,那接收機最好別帶舵機
很容易造成飛控突然死機
PIX 本身的 RC IN 跟其它組 VCC 是不通的
非常感谢,飞机今天已经飞起来了,在自稳和定高模式下表现的不错,有空再去外面测试gps

楼主:
起飞过程中有个现象,解锁以后,油门杆必须推到中立点以上,副翼升降和方向舵才能用,如果油门没有到中立点以上,打副翼升降和方向舵都无效。尾舵的中立点需要往左调,用以修正油门在中立点以下时的扭力

网友C:
APM/PIX没有油门补偿有点遗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PM/PIX没有油门补偿有点遗憾...

你说的油门补偿,是指的总距相对尾桨螺距的补偿吗?如果是,那我告诉你,APM/PIX是有的~

楼主:
起飞过程中有个现象,解锁以后,油门杆必须推到中立点以上,副翼升降和方向舵才能用,如果油门没有到中立点以上,打副翼升降和方向舵都无效
这个现象,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油门补偿,是指的总距相对尾桨螺距的补偿吗?如果是,那我告诉你,APM/PIX是有的~

我说的油门补偿指的是:例如在定高模式中飞机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高度上下浮动的时候飞控是否会相应的增减电机油门的输出功率来保持高度?貌似APM/PIX还真的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油门补偿指的是:例如在定高模式中飞机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高度上下浮动的时候飞控是否会相应的增减 ...

你理解错了!

鉴于3DR APM/PIX的官方设置建议,电调是采用定速的模式工作,而在传统直升机的高度保持模式下,是依靠飞控通过气压计值来控制主桨总距的变化开控制高度的,所以,定高效果和修正速度会明显好于多轴。

所以,是不需要改变马达转速来定高的。

网友:
请问升级3.3固件之后,直升机在loiter模式会有小幅慢速摆动,且无法定点,调loiter P I效果不明显,应如何调校。以前3.2.1固件时,只要把loiterD 调高,直升机即可钉钉子不动,但3.3把D取消了。
另外在RTL模式下降时,飞机会左右来回移动数米,但最终会回到home点,无法像多轴那样直上直下,应该如何调校。
谢谢。

网友B:
仔细阅读AC3.3固件的更新日志!

网友:
l另外3.3的固件PID值的上下限会自己变动,有的时候调完某个值想再调回去,发现值还没到原来的数值就调不动了,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
ls的通知是哪里下的,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阅读AC3.3固件的更新日志!

zhangsir.请教下在自稳模式下都无法锁尾是什么问题,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阅读AC3.3固件的更新日志!

zhangsir.请教下自稳模式下都无法锁尾是什么问题,怎么调?

网友B:
锁尾舵机正反向不对;或锁尾感度太低,调高Yaw的速率P!

楼主:
有道翻译出来好难懂,视频也看不到
不懂鸟文好痛苦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尾舵机正反向不对;或锁尾感度太低,调高Yaw的速率P!

谢谢zhangsir.,我试试看,还有很多不懂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收藏了。。以后万一用到还能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

鉴于3DR APM/PIX的官方设置建议,电调是采用定速的模式工作,而在传统直升机的高度保持 ...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APM\PIX自身没有油门补偿或者定速功能(好多3轴陀螺都有这个功能),高度依赖电调的定速模式,这对电调的选择面就太狭窄了,这是遗憾的一个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APM\PIX自身没有油门补偿或者定速功能(好多3轴陀螺都有这个功能),高度依赖电 ...

噢,那倒是!
不过,主控支持定速,也是要依赖各种不同“转速传感器”的。

况且,现在480级以上的直升机,基本都是采用ESC定速模式了,而没有定速的ESC现在几乎是没有人会去使用了!

网友(2016-03-12):
楼主 可否 贴上的你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   我在弄pix 飞直升机时 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油门最低点时 为-20螺距 油门中点是-10螺距 油门最高点时 -8螺距 。这个螺距根本就不能起飞。我的pix与直升机的接线方式是按照泡泡老师的APM飞直升机教学视频的内容接线 :1通道接左舵机、2通道右舵机、3通道升降、4通道尾舵机、8通道接电调。遥控器做3通道与8通道做混控。
你的接线方式什么,还有你的螺距是怎么调的

网友D(2016-04-12):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飞机今天已经飞起来了,在自稳和定高模式下表现的不错,有空再去外面测试gps

对于PIX飞电直我也很有兴趣   在调试的过程中 遇到几个问题 现向你请教下
1) 我已经设置了3通道与8通道混控,在遥控器端能看到推油门时3通道与8通道是一起动的。
       电池连接电调,电调接pixhack飞控输出端8上,地面站忽略解锁检查,pix解锁后 腿油门 电机不转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的电调是好赢铂金40A  这款电调带ubec

网友(2016-09-26):
引用 网友D:
对于PIX飞电直我也很有兴趣   在调试的过程中 遇到几个问题 现向你请教下
1) 我已经设置了3通道与8 ...

应该是你没有做电调校准

网友E(2018-10-10):
引用 网友B:
油门直接由一个通道来控制,wiki建议用电调定速模式,这样,这个通道只需要飞控控制解锁、加锁即可!

直 ...

请问张sir,用pix飞控飞直升机,里面烧的是apm的固件还是px4的固件?一般用的是apm的固件吗?用px4的固件你们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张sir,用pix飞控飞直升机,里面烧的是apm的固件还是px4的固件?一般用的是apm的固件吗?用px4的固件你们 ...

Ardupilot固件,就是平常所说的APM(ArduPilotMage)固件!

PX4的直升机固件基本上是残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