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CC3D无法连接USB怎么破呀?

楼主(2015-11-27):
3块CC3D现在都无法连接USB之前还可以,玩了一段时间现在就不行,如果是电脑应该怎么操作呀。谢谢了 !!!

网友A:
相关驱动删掉重新安装

网友A:
能识别信号的话就刷固件看看

网友B:
CC3D别买便宜的,很多便宜货都是垃圾,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C:
我的插前置USB接口就有时能连上有时连不上, 插后置的USB接口就可以 。你插后面试试。 可能是USB接口电压不够,接触不良。

网友D:
插后面试试~

网友E:
可以把飞控给朋友接电脑试试,可以判定是否是电脑系统问题还是飞控问题,有些克隆系统某些系统文件缺失可能导致驱动异常。别人可以连上,你的不行那就改善你的电脑系统(比如重装);如果你的飞控给多人试过都无法连上电脑,就基本断定飞控是坏的,重新买一块得了。

网友F:
我有个naze32也是同样问题 准备30包邮出了

网友G:
兴许是单片机坏了 要是出的话 有意 企鹅 1058514746 注明 问题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