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驱动电源

楼主(2015-11-27):
用开关电源带不起来,万用表量电压有36V,带上负载,驱动红灯亮,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但是我手里有个500av的音箱变压器和一个整流桥, 电压参数和下图基本相似!我现在想改成 驱动电源,不知如何下手,
望老师傅们赐教!小辈感激不尽!

网友:
得改绕次级绕组

网友:
用37.8V/4A那一组,拆开环形变压器的外皮,找到这一组的漆包线 ,  倒下几圈 直到合适的电压。再用硅桥去整流,就OK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好像没有500瓦  我看也就300左右吧

网友(2015-12-28):
好像电压差一点点是没关系的,你上网查一下吧

网友(2016-02-04):
看看雕刻机驱动要多少电压电流,决定功率要求多少。另外,你这个绕组多了,没用处,把电流小的去掉。根据雕刻机电源的要求,看看大电流绕组能不能满足要求,如果次级线径能满足要求,电压高的话,就见去几圈,用万用表随拆随量,够了就行了。

网友:
这种多绕组的变压器次级最好重绕,改匝数只能修改电压,达不到额定功率,比如说 500VA 变压器 36V 时 电流可以 13A 左右,而多绕组电流根据当时设备是分配,所以某个绕组电流只有几 A 。

网友:
此变压器绕组输出都不适合,要改动工作量大。严重建议使用开关电源,旧货市场上二手的开关电源也就十几元钱。
如果使用该变压器,改为两组并联输出吧,解决单组电流小的问题。但是需要把两组输出调整一致。

网友:
用37.8V/4A那一组,电压在驱动器适应范围内即可。看一下你的驱动器就知道驱动器的电源有很宽的适应范围。其他绕组不用。

网友(2019-02-15):
要用整流稳压集成电路时,次级输出电压要高出要求电压4V,拆几圈可以不要拆过了。